C的动态内存分配可以用在C51里吗?

楼主(2008-11-01):
可以用

不过代码区,没戏,也没想到这么搞有什么用处,代码区是只读的

网友A:
C51可以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不过对51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真正使用它.

网友B:
那么小的RAM,估计是找麻烦

网友C:
谢谢朋友的讲解

自己也是不懂,才请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