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一个什么字符,能使超级终端换行?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楼主:
谢谢xwj, 可是用字符如何表示?

网友A:
就是0D、0A嘛:)

网友B:
换行符

   要看终端设备所认可的换行符。
微软:“CR + LF”;
MAC:“CR”;
UNIX:“LF”;
   注:CR=0x0D,LF=0x0A。

楼主:
发送"abc ",能换行,但回不到行头,还要加一个什么控制字符

网友C:
楼上的这写法很好

  使用换码代替无法从键盘输入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