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定义有啥区别啊?

楼主(2007-07-26):
单片机C语言里,我看到两种定义位变量的方法:
Byte bval  :1;
Bool bval   :1;

请问,这两个定义有啥区别啊??

谢谢了

楼主:
晕了,有人看,咋没人回答啊

哎,应该是没区别吧
但我想有点细微区别,不知道谁知道?
告诉我好吗

网友A:
Byte和Bool的区别...

网友B:
布尔变量只能是真的假的

楼主:
但他后面:!就定义了是位变量啊

那Byte bval :1  啥意思呢

网友C:
没有

见过这种定义方式,不知道是否是标准C的,还是C++的。

网友D:
说一下编译器环境,标准的没有见过

网友E:
2种我都没见过

我真落伍,哈哈

网友F:
这样的

前面的Byte和Bool决定了在存储地址处按照什么方式来取数据,后面的1决定了取其中的一位.
个人觉得定义位域最好采用unsigned int 或者unsigned char 类型.
另外上述定义了位域,而非位变量,在单片机(确切的说是在51系列中)中,位变量用sbit定义,是其独有的.而位域只要是标准c都会支持,他的位数不限于1位.

网友G:
楼上的51用sbit定义位变量?

网友A:
"那Byte bval :1 啥意思呢"

这可是标准C的东东...

网友G:
楼上的,标准C里 有Byte关键字?

网友A:
Byte是个宏或是新的数据类型(typedef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