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放音终于搞定

楼主(2008-11-02):
pwm放音终于搞定,

效果还行,就是放音末了有一点点噪声.

要说简单还真简单,

就是pwm周期设定为采样周期,

pwm输出设定为

pwm周期*x/255(x为采样样本值,255是8位量化)

每次pwm周期结束中断中设定pwm输出即可.

网友A:
最近这个好像有点热呀

楼主下一步应该语音压缩了,,

网友B(2010-11-13):
如果系统还要同时处理其他任务,岂不是会影响播放的速度?

网友C:
LZ也可以学习一下修音了。。。
如果项目的主要功能是播放建议用语言IC,
一般PWM不好接功放电路,而DAC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