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简单的说明介绍运放的作用和原理

楼主(2008-11-03):
惭愧啊,到现在对运放的原理和作用还是理解的不够啊,谁能用最简介的语言介绍一下运放的原理和作用啊,小弟十分感激

网友A:
买本模电自己看

上面说的明明白白.公式都有,

网友B:
呵呵,运放=晕放。。。

网友C:
抱着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学习中。。。。

我的理解就是:运放就是放大倍数很大的放大电路

网友D:
re

原理简单呀,,虚短虚断,,,到于作用,那就多了,

网友E:
虚通虚断

以运放的虚通虚断的特点推导增益。输入和输出阻抗隔离,对前级有很大的信号汲取,对后级有很强的带负载能力,再注意其直流工作点的建立和频率响应。

   菜鸟愚见。

网友C:
如何理解直流工作点?

网友F:
LZ:关于运放最简单的描述就是:两个∞和一个0

1)开环增益为∞
2)输入阻抗为∞
3)输出阻抗为0

当然还有个动态指标:就是理想情况下带宽无限。

符合这些理想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运放”,也是运放最简单且基本的模型。当然实际运放和理想运放是有差异的,其相关模型也较为复杂,但他们都是在其终级模型(理想运放)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以便更接近现实运放。

单单拿一个运放出来说明其作用和原理是没什么意义的(我曾经用不定式0∞说明之),只有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线路(也就是对不定式0∞加以约束)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网友G:
唉,三极管我都没搞清楚.

网友E:
static

我所理解的直流工作点就相当与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吧,具体来说运放的输入端要有直流通路。

网友H:
最简介的语言:运放=运算+放大

另外建议楼主提问时,请用疑问句,不要用陈述句。我还以为你有高论要发表呢。谁知是问问题的。晕

网友F:
“运放=运算+放大”?最多也只能说是具有运算功能的放大器

但需说明的是这个“运算功能”必须通过反馈网络的“约束”来实现,因为运放本身的特性是“不定”的。

网友I:
运放=运算+放大

还是找本书自己看一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网友F: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还敢说“运放=运算+放大”

你道说说,哪部分是运算,哪部分是放大。

网友J:
用运放做几个小东西,试验试验

用运放做几个小东西,试验试验,

看和设计的差别,

一定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网友F:
回归“运放”的本意:Operational Amplifier -- 可操作的放大器

OA本身没有“计算”功能,必须结合一定的反馈网络才能实现相应的功能。OA是一个可操作的器件,但如何操作它来实现怎样的功能是反馈网络的事。离开了反馈OA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K:
HWM说的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和大家宝贵的意见,相信在大家的关注下,我很慢慢成长的

网友L:
运放≠运算+放大

运放的意思是指这个东东在看是出现时多用于科**算领域,由于添加一点外围元件就能实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微分积分,所以叫运放!不是先运算后放大

网友M:
胡乱喷喷!

我没有用过运放,没什么见解。
不过倒是看到日本书喜欢用几个三极管搭运放来讲其原理的,楼主去看看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N:
上学期学的运放

上学期学的运放,当时晕了好长一段时间啊!

网友O(2012-08-07):
确实学得很模糊,回去看书去了!

网友P:
还以为楼主要讲课呢...

网友Q:
运算放大器比较好,一个正输入端一个负输入端,一个输出端。增益和IC本身基本无关
而是取决于外围电路。

做产品的稳定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