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的亮度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03):
电流,电流高亮度大,再大之后就不亮了,烧了^&*^*&^*&

网友B:
与实际功率有关

网友B:
与LED器件特性有关

网友C:
还有呢

与LED工作时间比有关.工作时间比越大,越亮.

网友D:
楼主是想问单片机怎么控制亮度吧。

我知道的就两个方法,单片机实现的,1:用个adc芯片,改变电压实现,这个比较浪费就是了。但是实现简单。 2:用单片机的pmw,这个也可以,改变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E:
楼上的名称怎么都是反的

adc=>dac
pmw=>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