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啊我!!快崩溃了!还是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03):
请问各位大侠,像下图1这样连接,通信正常,说明程序和硬件没问题吧?但如果把图1的光耦(801 P521 GR)换成图2的接法(光耦由发送端换到接收端),就通信不上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光耦我用导线把它引出来接,这方便我更换,且保证光耦是同一个光耦。我分析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找不出问题的根源啊!!电源我加多了下个“派”型漓滤了,电阻等参数我也换过了,但就是不行!真是极度郁闷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图1的光耦换成(746 P521 GB)的话同样是通信不上!!理论上来讲这两个光耦可以互换啊!!

楼主:
怎么只能上传一张图片?

怎么只能上传一张图片呢,图1如下!!

网友A:
波特率多少啊

楼主:
应该不关波特率的事吧

波特率是9600,如果是波特率问题的话,那么理论上按图1那种接法也会有问题啊!因为都是同一光耦

网友A:
图上的参数能上9600?

用示波器测一下吧

网友B:
仔细看手册吧!

看看CTR
输入侧限流电阻放低端,输出侧上拉太强了电阻加大

楼主:
谢谢

回复五楼:在不经过光耦时(即图1,测RXD脚)波形正常,通信正常,但一加上光耦后没波形了,输入输出都没了(即RXD脚和光耦的2脚)。也就是接收不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呢我就是不明白!!

让我郁闷的时这电路用在别的板子上是可以通信的,而且用在这里时单独接一路(如图1)也是能通信的,为什么接两路(把图1的RXD路也接成图图2那样)或者换成图2那样接法后就不行了呢!!真是想不明啊!!

网友C:
521GB,当输入5V时,3脚和4脚之间的压降很大,大过接10K电阻之间的电压

网友D:
485芯片的一脚内部结构模型考虑了么?

能够承受多大的灌电流?

网友E:
试试SP483

是不是75176的驱动能力不强,我用SP483,MCU侧三端都用P521隔离,通讯很正常,P521的驱动电阻应大于10K,以保证三极管充分饱和。

网友A:
主要原因是驱动太强了

楼主的电路不行是因为三极管饱和太充分了,致使光藕关断的时间太长(光藕的贮存时间和驱动有关系)。图一能工作是因为78E058的驱动能力要比75176弱得多,光藕贮存的电荷要少,关断时间快,所以工作没问题。
楼主可加大R11及减少R13(图二)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TLP521GB做了一个测试,在波特率为19.2KHz时(连续发0xaa数据),在R11为2K,R13为1.5K(阻值和CTR有关)时,能输出占空比接近50%,峰峰为4.6V的输出(5V供电),R11为510R、R13为4K7时是一个幅度很小的尖峰输出(光藕输出三极管关断时间太大造成)。

网友F:
把图2R14 510欧电阻换个小点的试试?

2,3百的

网友G:
不共地怎么通讯?

要不你别加光耦,要不你全加,哪有单独发送或者接收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