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多路模拟开关型号

楼主(2007-07-26):
四路的,即四个公共端,分与两组四路的切换,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器件。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要什么

ADG712是4路的电子开关。

网友B:
DG211

DG211

楼主:
类似于CD4052的那种,可选择功能

也就是说可称为8选四
四路----->四路1
      |-->四路2
一边的四路只能和另一边两个四路中的一个四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