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C51高手...

楼主(2007-07-26):
如何在C中定义定义一个宏,方便产生1~255个NOP指令...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接招...

说来也奇怪,宏汇编还可以轻松搞定...
C中我试了很久也没有搞定...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不会,搬个小凳子

楼主:
没有高手,搬个小凳子也没有用。。。

网友B:
放一大堆NOP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宏汇编又是怎么轻松搞定的???

网友C:
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网友B:
这样

#define nop3();  _nop_();_nop_();_nop_();
#define nop6();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不过这样很占空间的哦,还是用无参数的延时子程序吧,根据需要多写几个

网友D:
高手都去干活儿了

网友E:
很简单啊!

#define NOP  _nop_();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下次需要添加nop
只需这样#define NOP  _nop_();_nop_();……

范围可以是:0~……

楼主:
回10楼

你的方法也太简单了,地球人都知道...
我要的是类似于函数,可以传递参数的...
如_nopx(10);产生10个NOP...
如_nopx(100);产生100个NOP...

网友F:
用这个方法

#define nop3();  _nop_();_nop_();_nop_();
#define nop6();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会不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G:
while(--j);已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用宏很浪费code的.

网友H:
也可以用for(x;x

网友I:
while(--i)比for更容易计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