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命令能使超级终端进入键盘接受状态?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重定向。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仁兄能否讲明白一点

我想让自制的开发板,能接收HyperTerminal的数据,要让HyperTerminal上出现键盘键入光标

网友A:
设置好串口/com1,

然后,您的开发板 输出重定向到com1, 在电脑上打开hyperterminal,
开发板上的键盘输入,结果输出,都可以在hypertermianl 上看到。

楼主:
先要感谢jasonell,但好像跟我的要求相反了

我的目的是让开发板接收来自PC机HyperTerminal的数据,jasonell你讲的是让hyperterminal接收开发板的数据,

网友B:
hyperterminal本来就是把键盘的字符原原本本地输出到串口!只要在联机状态下。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只是没有显示出来而已,显示要靠你的硬件发数据给终端

网友B:
设置好参数

串口号、速率、数据位、停止位、流控、校验位,与单片机程序相配合。

楼主:
有点眉目

参数已经设置好,因为HyperTerminal已能接收开发板发出的字符串

楼主:
如何让Hyperterminal显示一个时隐时现的字符输入提示符

与时俱进的意思是,在联机状态时,PC键盘打入一个字符,Hyperterminal也不显示,而要等待开发板将此字符回传给Hyperterminal
才显示,那请问与时俱进,如何让Hyperterminal显示一个时隐时现的字符输入提示符呢

楼主:
各位多谢了,基本明白

网友B:
要让Hyperterminal显示一个闪烁的提示符,

可以查阅有关终端控制命令的资料,比如如何让字符闪烁、换行、回车、清屏等的控制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