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EMC单片机的高人,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7-26):
我用了义龙单片机,是让人解密的,用他们解密好的单片机在电路板上运行正常,然后就把他解密后的程序买下来了,发给我的是.cds文件,我反编译后,看程序乱的很,明明用到中断了,但是中断有没有reti返回指令.我用防真软件防正进如死循环,不是知道他给的是程序故意这样搞的,还是就这么乱的程序能正常工作?
    我想问一下,程序加密后,是把里面的软件加密了还是只是把硬件加密不让别人**,如果是软件加密了,但是把二进制文件反编译后,指令语句还是可以读懂,只是不是按照编程者的思路执行.
    或者是解密的人在里面做了手脚??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本来俺想指点你,但你是解密者

网友B:
解密不了活该!

没人会帮你的!!!

网友C:
问题总是越讨论越是清晰

EMC单片机的资料很少,要看很多的经典代码,只能看别人的,但别人的代码都在芯片里面,这也是学习,学习他的优点,
问题总是越讨论越是清晰,这样我们这些初学者才能更深刻的理解.
请指教

网友D:
我觉得要用平常的心态看待矛与盾的关系

有时不能只相信反汇编软件,二进制代码才是最真实的

网友E:
既然是要学习

楼主其实不必买什么代码。自己动手做,不会的到这里来问问,多好。

网友F:
你用的EMC什么芯片啊?

网友G:
cds反编译出来的代码能看懂?

不说解密了,就算是自己的程序,生成CDS档之后再反汇编出来的代码
差不多都不多看的懂了吧? .........
这不是学习的途径。
单片机的原理一样的。所以义龙单片机的编程手法,写代码的方法跟普通单片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将 51 单片机的很多子程序移植过来用就OK 的了。

网友H:
用这种心态去学习?

当这里的人都是傻子啊
呵呵

网友I:
这样还说“这也是学习”

简直是强词夺理。

网友J:
呵呵

拿买程序的钱请别人给你开发,还落个好名声

你拿解密的来问,不是你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大家都痛恨解密的。

这种解密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网友J:
再回

程序加密后,只是硬件加密,不让别人简单读出。

网友K:
RE:

呵呵 楼主这么说就是找骂

网友L:
这下成搅屎棍了。

网友C:
有些想法

首先我是EMC的初学者,我做过51,PIC由于工作需要必须用EMC的单片机做,所以我去网上查EMC的资料,几乎没有.最后把解秘的CDS,反汇编了(CDS反汇编很简单,没有说的那么难,可以用反汇编软件,也可以自己一条一的查机器码就可以解秘了,这个程序我自己一条一条代码查机器吗写了一次,然后用反汇编软件写了一次,两次的结果完全相同,然后用编译软件编译后的CDS更解秘的也一样.),现在才看懂了.
   在这里的想说的是,单片机学习都要从攻与防两个方面去学习,这样你才能学的更深刻!
   谢谢大家!

网友M:
说的很没劲

说的很没劲,还是自己动手吧!没资料找代理要啊!我就要过,仿真器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