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多点温度检测,18B20尽然冒烟了

楼主(2007-07-27):
可能是电路图有问题
谁能把电路图传上来,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把电路图传上来才对

网友B:
自己管脚接错了把?

自己管脚接错了把?

网友C:
肯定接错管脚了,同情,那小玩意蛮贵的。

网友D:
接错了;

肯定反了,三线还是两线

网友E:
re:

楼主把问题说的详细点

网友F:
不是单总线的吗?

一根线也会接错...

网友G:
哦,天哪,单总线至少也得接两根线啊

网友F:
那更严重,连电源,地线都会接错...

网友H:
搞硬件胆大还得心细

  不看资料瞎接肯定会付出代价的。

网友A:
楼主放了一把火,然后跑了:)

网友I:
应该说

楼主冒了一股烟,然后跑了。

楼主:
没找到原因,不找了

电路应该没问题
我焊了两个座,分别单点测温都成功了
后来换了程序,搜索ROM,插上两18B20,就冒烟了

不过还好,两个18B20都没烧坏...
当时,我检查了,没接反的..

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J:
冒烟了还没坏……看来这个18B20进化了……

网友K:
冒烟时内功练到一定程度后得自然现象

说明LZ神功有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