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好的防拆卸技巧?

楼主(2007-07-27):
我先说说:有的说是防拆卸,直不过是在程序上读RAM里的数据,若不对,就不执行,芯片解密后封掉就OK了。但若把RAM当做ROM存放程序,万一电池有问题后,产品不就不能用了吗?谁能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A:
防拆卸技巧?新名词?我以为拆外壳呢?

楼主:
就是单片机做的产品,别人一拆外壳,就不能用,主要防仿

网友B:
IAP自毁程序即可

网友C:
不是非要用电池不可啊

楼主:
谢谢!我查查资料。

网友D:
还是要用电池

要不人家拆开后不上电,直接拆CPU来**。
电池设计应该是可以待机时间超过产品使用年限。例如10年。
不能以保修期为设计目标,这样有故意设置坏机陷阱坑害用户的嫌疑。

不过,据说将温度降到-20度,RAM掉电后数据也能保持好几分钟

网友E:
要不里面装个高压电路,拆开见光就损坏mcu,呵呵,

网友C: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能想到拆开后不上电就去拆cpu的人,加电池对他可能也构不成什么问题。比如不拆开连接处而直接在外壳上开一个洞就处理cpu等等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