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的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07-07-27):
程序是:
ORG 0000H

LJMP LOOP

LOOP: SETB P10     ;(1)

    LCALL DELAY   ;(2)

    CLR P10     ;(3)

    LCALL DELAY   ;(4)

    AJMP LOOP    ;(5)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编译出来的错误是:
test.asm(3): error A9: SYNTAX ERRO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网友A:
嘎嘎

P10改成P1.0

楼主:
还有问题

test.asm(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est.asm(3): error A9: SYNTAX ERRO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新手入门,搞不懂,请教啊

网友B:
符号用全角的了“,”<>“,”“;”<>";"

楼主:
还是不行

即使我把符号去掉,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符号去掉?

冒号这一类符号怎么可以去掉呢?

网友B:
呵呵,gyt的话,没有符号就更错了

楼主:
还有问题

刚才我没有改“,”,不好意思。
但是,改了之后,还有下面的语法错误。奇怪:
test.asm(3): error A9: SYNTAX ERROR
test.asm(3): error A9: SYNTAX ERROR
test.asm(3): error A9: SYNTAX ERRO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est.asm(3):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请教

楼主:
我现在的程序改成这样

ORG 0000H

LJMP LOOP

LOOP: SETB P1.0    ;(1)

    LCALL DELAY  ;(2)

    CLR P1.0     ;(3)

    LCALL DELAY   ;(4)

    AJMP LOOP    ;(5)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网友D:
程序没错

程序没错,把上面的空格,注释等等都去掉。可能有隐含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