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晶振时,都要加上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7):
这种振荡电路本来就需要这两个电容

如果把电容集成到芯片内,占用芯片面积太大,所以通常都是外接。

网友B:
还需要一个电阻的

    其实在振荡电路中,还要有一个电阻,是用来稳定振荡的,有的单片机是集成在芯片中,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有些单片机的振荡电路中是要自己加入一个电阻的!!!
    我也是菜鸟,不知说的对不对,不对的请高手大哥们指正!!!

网友C:
这个要细说还真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