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D 附件协议,多少钱可以搞到?

楼主(2008-11-03):
好像很贵的,有人有吗?

网友A:
appleipod@163.com这个邮箱不能用了

不好意思,appleipod@163.com这个邮箱不能用了,appleipod2008@163.com可以使用

网友B:
搞他干嘛,呵呵

apple都啥好的,协议还保密!

网友B:
买个样品,抓一下数据不就行了???

网友C:
remote control 协议不多的

网友D:
我有老版本的,新版本的就没有了

版本是2006年2月的,可以做简单的控制,但有关器件验证那部分没有,即使有好象也没什么用,因为好象必须买APPLE的解码芯片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忘了是哪年月的,呵呵,

楼主:
07版的,连器件验证那块都有

网友F:
拿到也没用

只能控制一些很低级的东西,稍微高级的锁住了,要买专用解密芯片.

楼主:
瑞萨的,有人能破么?

网友G(2012-07-08):
协议都有啊,加密芯片也不贵,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