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方波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压上?

楼主(2008-11-04):
比如0~1V变化的方波,加在一5V直流电压上,变为5~6V变化的矩形波,要求不失真(不要把方波折处搞平滑了),频率响应快

网友A:
电容

一端直流电,一端方波

网友B:
楼上错,会变成4.5V-5.5V的方波

网友C:
运放组成加法器

运放组成加法器

网友D:
RE

USE 三极管叠加

网友E:
求和运算电路

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做一个同相求和运算电路
非常简单的一个电路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

但是我需要波形非常好!完美的方波!
电容显然不行,完全变形了。。。。。。
用运放叠加波形有些平坦化,我用示波器实测过,加法器输入端需要把直流和方波接在一根线上(是这样不?),这个节点得到的波形就已经不咋滴了。。。。。 最后输出还有可恶的噪声毛刺。。。。。
其实要达到我的要求,最好是由某种芯片直接输出的,有没有什么DC-DC,或者稳压芯片能实现我的功能?
哪位有经验的大虾帮帮我这个菜鸟哈,感激ing。。。。。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忽略了~

电容输出后接整形电路就行了
偏置电压的选取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回aceice

请问你是说像下图这么接么?这样在C1处可以得到叠加的波???
那个整形电路又怎么弄啊,请大虾指教下。。。。

网友F:
好像你知道似的

其实要达到我的要求,最好是由某种芯片直接输出的,有没有什么DC-DC,或者稳压芯片能实现我的功能?

网友G:
这样就可以啦

                        -------
12V IN o---------------| 7805  |----+--------o  MIX OUT
                        -------     |
                           |        |
   方波 IN o---------------+----||--+
                           |   C103
                          |-|
                          | |
                          |_|  R 1K
                          ---

网友H:
LS的可以吧

这用法太别致了!!

楼主:
to ljm810010 :

谢谢大虾!感激花时间写这么复杂的字。。。
那个方波经电容在MIX OUT输出一定会变形的,而那个能把它再整回方波的整形电路我不会。。。。。
大虾可否赐教?

to icecut:
因为我发现凡是芯片输出的波形总是那么的好。。。。。。。

网友I:
和负载有关

如果负载是一个大电容,怎么整都不行,

如果负载就像示波器的输入,那就简单很多

网友G:
不知你所说的电容是哪个

不知你所说的电容是指图中那个C 103,还是说负载里的电容。如果是负载,就正如14楼所说,怎么整都不能是理想的方波;如果你担心是图中哪个C 103,哪就没必要了,这个电容是使7805工作稳定,不影响输出方波的状态。另,方波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要足够小,否则输出幅度不够。

楼主:
感谢ljm810010!

你的电路在我这个菜鸟心中划出了一道耀眼的为光。。。。。
不过我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单片机输出0~5V电压(AT89S51的P1。0脚),然后电阻分压成0~1V,这样形成的方波好像不能像你那样做了。。。。
我方波的频率有时会近100KHZ,输出电流要几十MA,最简单的电路怎么连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呢???

网友G:
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经过三极管使输出反相,软件处理一下。如果输出波型不好,电容再并个100uF电解试试有没改善。

网友J:
要不要这么复杂?

就为了整一个这样的方波?
况且这个电路整出来的方波边沿肯定是缓缓地上升和下降的。
7805能响应100KHZ方波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G:
楼上何以认为是“缓缓地上升和下降的”?

网友J:
这不是我以为的问题

你可以做测试

网友G:
除了做测试,没其它方法证明?比如分析。

楼主:
ljm810010高手对78稳压芯片好了解啊

可是我太菜了,你第一个图我还好理解,不过第二个就。。。。。
我想当Q1截止时,7805的地应该是VOUT(5V)的分压1V左右,然后VOUT应变为6V,但同时分压也会变大,然后VOUT又变大。。。直到VOUT=VIN。。。。。??
请问有没有78芯片VOUTL输出公式?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电路的?

楼主:
啊,刚发完就在芯片手册中找到了:

VOUT=VOUT(IC)(1+R2/R1)+IB*R2,但是其中有个IB这个地的输出电流,请问它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网友J:
先不说别的

光这个0.1U的电容就能把100K的方波变成三角波

网友G:
原来lyjian是这样认为

这个0.1uF是不影响到输出的方波,它的另一端不是接地,电容两端电压是平稳的5V,方波是由三极管通断叠加上去的,方波陡不陡基本取决于管的开关特征。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IB是稳压IC的空载静态工作电流,一般1MA左右,查手册吧,如果大了,会影响输出幅度,这时你稍为调整一下R1 R2的分压比即可。
我电路可能有个BUG,会使输出方波不够陡,改进办法是在78L05输入端串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我也没做过试验,最好你先试试。

网友J:
100R电阻相当于接地了

三机管导通时也相当于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ljm810010 说的是电容的“另一端”不是接地(而不是跟方波相接的那端,三极管是使与方波相接的端接地),这样这个电容就起不到滤波作用 了。。。

不过这是ljm810010 的观点,偶菜,不明白,这样接方波依然会流过电容吧(谁让它是交流呢),既然会流过那就分出了一部分能量电压什么的,波形就会有失真嘛。。。。

网友G:
实验是检验是非的最好方法

如果不能从原理上理解这个电路,就动手搭一个试试,就几个件,用不了多少时间。实验后再慢慢消化其中的道理。

网友I:
无法再说下去了

建议恶补一下模电,再讨论

网友K:
增加一路隔离电源就好解决了

加一路隔离电源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原理就是叠加定理.

网友L:
楼上用的啥软件啊,好像没见过

楼主:
TO 呆板书生 & 耕在此行 二位大虾!

TO 呆板书生:
那个不好意思我模电是很菜(我不是电子专业,老师也不重视模电,自学MS又没看到有这类知识,什么书上有可以介绍下么?),我差点就开个贴问共射电路什么原理了。。。。。。。
高手如果不介意,可以稍微解释下我28楼的低级疑问么?

TO 耕在此行:
非常感谢大虾指点,这个电路也很不错!
不过那个方波输入直接跟地线相接?那1V时不会又被地线拉为0V?并且这时1V经电阻可不计的导线接至地会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L:
汗,protel也有这样的线

还可以仿真,回去恶补……

网友G:
看来诸位还未能理解我电路的原理

或许把78L05看成是一个稳压二极管,这样大概容易理解一点。如下图,当你把电容并联在稳压二极管上时,你们是否还怀疑这个电容会把方波滤掉?事实上78L05在这里就是充当稳压二极管的功能,只不过用78L05,可以使输出阻抗更低,带负载能力更强。如果负载很小,完全可以按下图用稳压管代替。用78L05的别一个原因是通过内部的反馈,保证输出方波的幅度不受电源波动的影响,也不受负载大小的影响。用稳压管就没有这个自我调节作用。
电容是否会滤掉高频脉冲?脉冲直接加在电容两端就会滤掉,在这里,脉冲是直接加在电阻两端,而不是加在电容两端,所以是不会被滤掉的。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使78L05工作更稳定,从而使输出端的5V成分更稳定,使输出波型更漂亮,而不是变坏。

网友G:
上个近似的等效图

网友G:
上个近似等效图

网友M:
ljm810010 用7805的方案原理上是可行的

电容器相当于是加速电容,只会使输出的方波更边沿更好。
7805稳压IC只有驱电流,没有吸电流,所以输出最好要接个固定的负载。

至于7805的速度有没有这么快,不是很清楚,要做实验才知道。

网友G:
这个与78L05的响应速度无关!

78L05只管5V部分,对方波信号几乎没任何影响,我25楼已说过方波陡不陡主要取决于三极管的开关特征,如果确实要彻底消除78L05对输出方波的影响,可以在78L05的1、2脚也接一个0.1uF的电容,这样高频成分就完全不经78L05了,也就是说高频信号对78L05是视而不见。

网友K:
回楼主

我 的电路是加一路副电源,方案是绝对可行,只是由于加了一路电源,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ljm810010 36楼
他的做法很不错的,但不要看他的等效图.如果看不明白,那你得补下7805的工作原理.

网友N:
无语了, 不就电源叠加么, 2节1.5v的电池得到3v

做工控的话肯定加副电源了, 思路简单.

共地的话貌似可以采用稳压管或7805. 不过速度等等问题只有实际做过才知道了.

网友G:
看实物图来说明一切

红线9V,黄线5V,黑线公共地。示波器 2V/格 10uS/格。

背面MCU:STC5410AD
测试程序:

start: djnz P1,$
       jmp start
       end

网友K:
ljm810010

你的实干精神我佩服.

网友O:
RE

运放组成加法器

网友K:
成本呢

你的运放什么摆率?

楼主:
非常感谢ljm810010!!!!!!!

您的技术水平、热心、实践精神和责任心都令我这个刚入行的小菜鸟钦佩不已!!!!
也令我惭愧不已——由于一些现实因素(时间和精力,还有。。。人的惰性吧),我只有这个想法,至今连个电阻都没买呢。。。。。。
不过你发的图将是我未来采购元件跟焊电路的有力参照,再次感谢!

楼主:
回耕在此行:

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方案!我也相信你31楼的电路是可行的(即使我认为可能需要稍加变化)!
但是我对于34楼的疑问仍然想不明白。。。。
我对电子电路着实不是太精通,但又充满好奇,高手可不可以给我大概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K:
回楼主

方波输入如果由主电源产生,那么5V的产生由另一路副电源产生,5V地与方波的地是分开的.所以串起来不会有电流.

楼主:
回LS

地分开???同一个电路中两个地???好像我基础太差了。。。那这两个地是怎么分的(就是实际怎么操作的)?完全在两块板子上?还是PCB上两片地,中间用个细线连起来?要不你介绍个资料或介绍什么的我自己看好了。。。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副电源的资料。。。

实际电路中我的所有电源和单片机都共地的(直流都由一15V电压转换而得),这样就不行了?
如果MCU和电源不共地,那如下图方波的地(由MCU输出再分压而得)放在哪呢?
PS:不知为何你们前面发的图我都不能显示了,所以我画了个示意图。。。

网友K:
呵呵 看来得好人做到底了

给你一个草图,你可以参照下: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用ljm810010的方案.

网友P:
是啊,真是好人啊

网友A:
呵呵,LS的广告做的即时

网友K:
不好意思 电路有错误了

PE3与MV1中间需串一个电阻,使流过TL431的电流在2mA左右.

网友N:
ljm810010 的43楼贴充分证明了7805的速度, 顶

一个人的成就更多决定于他的态度, 或者说人品.

ljm810010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学习, 佩服.

网友G:
再一次声明,不是7805的速度

楼上sinanjj别误会,我说过几次了,这与7805速度无任何关系,只是开关管的速度。
56 楼耕在此行 笔误吧,应该串一个电阻而不是电容。不过使流过TL431的电流在2mA左右有不妥,楼主说负载有20mA电流,那TL431空载时至少也应流过20MA电流以上吧,用30MA合适点。

52楼电路与我的电路都共同存一个问题,就是MCU输出的方波要转换成输出阻抗足够低的1V方波,否则负载一变,1V幅度不再恒定,除非负载是固定不变的。这是我试验时发现的一个问题。 看来比较简便的方法还是用高速运放(只要成本许可),否则,要完全实现楼主的要求(高速,幅度稳定,带载能力足够),电路还需复杂一点。

楼主:
回 54楼 mimij

真是JS啊,不放过任何机会。。。。不过做这个是半业余地爱好兴趣的,我就随便做出个就行啦

网友K:
ljm810010

我没注意到楼主要输出几十mA负载,呵呵 ,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地方.
除了你说的高速运放之外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楼主:
回 54楼 sinanjj

是的,ljm810010 、耕在此行还有所有热心回答新手们问题的高手们都是好人,这个坛子(至少这个分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同样热心的坛子VBGOOD,高手们无私得教给新手们这么多知识经验,再次感谢!

楼主:
回 58楼 ljm810010 :60楼 耕在此行

我不需要1V方波稳定,只要MCU输出能变成稳定的5~6V方波就行。。。

那个你们的电路都不能20MA么?805和431那么没用??
我要控制的芯片是个“磁场数据存储器”(呵呵本人自己捏造的)吧,未必要那么大电流,我做过一个运放电路,用的一个稳压电源显示50MA左右,芯片占得可能很少。。。。。。。。偶没测过,只是希望电流越大越好。。。。。。

网友K:
再上个电路

此电路不足之处就是三极管有0.3V左右压降,三极管要选用频率比较高的管子.

网友G:
来一个最简单的,准行!

既然楼主62楼所说要求不高,可以用下面这个最简单的。
晕,上传不了图片[已在65楼补上]

楼主:
再一次感谢!

用不用它做不重要,主要可以学习下各家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
不过63楼的电路。。。实际也许有些问题吧?
导通的三极管真的能屏蔽一个电源么?如果能,那凭什么跟这个电源并联的另一个电源不会受到影响呢。。。。。。。。。

64楼的电路图我不能打开看。。。。。。

网友G:
补上63楼电路图

楼主:
嗯,这个好啊,原来有这么多方法。。。。

网友K:
ljm810010

你的IO也得串个电阻吧
楼主:
    不是导通的三极管能屏蔽电源,是关断的三极管屏蔽电源.

网友G:
要根据IO口类型来决定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MCU,如果是51的准双向口或开漏输出就不必串电阻。如果是其它MCU推拉输出,就需要加电阻,不过电阻加得太大会使方波的上升沿变钝。

楼主:
回 67楼

是滴,我看错了~~

真想有个使用像软件一样方便的硬件,有个想法立刻就能实践下~~不知FPGA能不能做出你那个 电路。。。。。。

网友Q:
这里的电路图画的跟学校模电书上的一模一样.

这里的电路图画的跟学校模电书上的一模一样.

网友R:
唉,现在的年轻人!

网友S:
。。

如果是纯方波,搞个电子开关调制就行了。要速度快就别用7805这种东西,随便弄个mos管,保证几十M的波形也很好。
如果要兼容别的波形,搞个运放加法器。

网友T:
回九楼

九楼说的那个图好像不对哦
那样的话输出还是+5V

楼主:
回 七十五L

把方波的输入作为5V的地即可,不过输出应该是4.5V-5.5V,不好用

网友U:
通信采用专业芯片

没说明是在电源上加载波形,还是输出有直流加载的波形。
通常在直流电源上加载波形作为通信用,最好用专业芯片。
目前很多专业空调线控器通信都采用电源载波方式传输。

网友V:
简单

搞个317通过电阻或开关切换调节出5V,6V,然后控制电阻就可以达到楼顶要求了.

网友W:
采用单电源运放就可以了

我认为这种叠加电路只需要用单电源的运放就可以了,波形信号接同相输入口,搭成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一,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楼主:
回77楼mojian :

是啊,我就是在直流电源上加载波形作为通信用,也一直希望有专业芯片。
请问用什么专业芯片啊?

网友I:
电场数据存储器

磁场数据存储器,我没听说过,倒是有个电场数据存储器,就是采用不同的电压,

这个所谓电场数据存储器,从前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EEROM,不同的EEROM的写入,要用不同的电压,于是用一个LM317,加上几个电阻,,不同的电压采用不同的电阻,接一个开路门的7406,

从前的EEPROM,有很多写入电压,有12.5,13.5,21,25等,都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F:
那我用个信号用的继电器也可以了.哈哈

那我用个信号用的继电器也可以了.哈哈

楼主:
81楼的EEROM可以介绍个具体型号的么?

不太明白你那个EEPROM的意思,是不同型号要不同电压,还是一个EEROM输入不同电压,它就在相应字节存储不同数据?如果后者那跟我用的那个东东有相似处耶~~不过我只听过用串并口总线读写数据的EEROM。。。。。。。

82楼icecut大虾说得好啊,用继电器代替三极管做电压选择开关实现我说的功能也可以啊(不知你是不是也这个意思)!
偶现在就是希望利用21IC集思广益看看有多少种解决方案供我这个菜鸟学习学习哈哈哈

网友X:
用一个嵌位电路怎么样

  本个菜鸟一个,只不过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吧,嵌位电路或许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Y:
说一下我以前怎么办的,大家别笑我

电压不一样。换成这个,就是一个0V到6V的方波电压源,和一个5V电源,各自过一个快恢复二极管输出,把输出端连起来就是了。
0~1V变成0到6V的方波都会吧?

网友Z:
呵呵楼上的也可以的

网友AA:
用叠加原理亚

网友AB:
使用运放

可以做得非常精确和不失真。

楼主:
回84楼 嫩树皮:

偶是更菜的鸟啊,感谢啊!又知道有个钳位电路了!虽然它用在这还有待思考。。。]

回85楼 qqq2000 :见什么笑啊,能提出意见感激还来不及呢,相信大高手们也不会在这个新手学习贴中笑你的,何况你说的是种方法啊!前面有过类似电路~~

回90楼 ghostami: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我唯一实践过的方法,我用的NE5523,有尖刺。。。。。。。。。接上芯片方波立刻归为噪声极大的0V直流电压。。。。。。。欲知我伤心往事,请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t=3135289&tp=%u8BF7%u95EE%u505APCB%u8BBE%u8BA1%u5E03%u5C40%u662F%u4E0D%u662F%u6709%u4EC0%u4E48%u89C4%u8303%u6216%u539F%u5219%uFF1F

网友G:
别指望运放给你做事,普通运放应对高频信号将是一塌糊涂

我65楼电路已是最简最实用了,高频特征也好,没必要再搞其它方式。

楼主:
回93楼 ljm810010 大虾:

嗯,想来是不大会有更精简的了,呵呵
反正我不急,就当学习学习嘛~~

网友AC:
有意思

学习了

网友AD:
11楼

我要做你那个信号叠加 11楼那个就不错。。那个在短距离非常好。。因为单片机的信号我常用电源上拉,,,

网友AD:
丢人了,没看完贴就发言

失礼了,,我没看完 就发了个帖子叫你们见笑了。。强人真多,,学习到不少东西 。。。感谢。。其实我感觉要是距离短的话 可以直接用电源的叠加原理,上拉一个电阻。电阻的响应时间比什么都快。。 要是信号失真 就加MOS管,,开关就好了

网友AE:
有一点很关键,

这个直流电压信号是信号还是电源。信号好办。
电源的话就是相当于做个电源和信号共缆传输的东西,不是很好实现。

楼主:
回 97楼 麦兜兄:

不丢人,还有个真正“丢人”的专门发了个贴问“怎么把一个方波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压上?”哈哈哈。。。。。
你们在此贴随便说啦~~

回 98楼 zhufp :咦?真是高手所见略同啊,MS在前面有人说过一模一样的东东。。。。然后LZ回答说:我这个输出方波电压充当电源(那个5V直流)和信号(0~1V方波单独滤出来再放大为0~5V)。。。不知各位有没见过供电电源是5~6V变化的方波的IC?(好像是这么说的)

网友AF:
应该不难吧

运放加个偏置    增益为1
不就搞定了

网友AG:
请试一下

网友AH:
AD之后再DA

网友AG:
请试一下

看看仿真图片

楼主:
105楼sunhj112兄的,解释下计算过程好么。。。

“请试一下”。。。。多简单啊。。。。为什么不呢。。。。原因很复杂。。。

LS的,我不做课题也不做产品,失望吧?哈哈哈。。。。。。。。

网友AI:
是隔离的吗?

如果楼主的两路电压是隔离的,那就试试31楼的办法

网友AJ:
用运放作同相加法电路!!!

这个电路非常简单的,选个速度快点的运放就能搞定了!
方波不用隔直!

网友AG: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线路加载的问题

线路可以用各种信号加载,就象我们现在用的电话线路,其幅度和直流电平可以任意选择.多用一下就会熟练的,关键是多动手操作.

网友G:
楼上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和实际情况有明显的不同

按你图,A点电压摆幅应为4.5V到5.5V,怎会是5.0V到6.0V?

网友AG:
22uF电容对于1M方波来说是几乎短路的,10mH电感对于5V直流电源来说几乎也是短路的,所以说非常接近5V-6V,也就是说,在5V电源上有一个1MHz频率1V的方波.

网友G:
RE:楼主是想出来的还是试出来的,我觉得不可能。

或者你把仿真时间设到20ms以后再看波型,如果还是一样,那可能是你仿真软件有问题,否则是我自己有问题了。

网友AG:
你没有错,A点电压摆幅应为4.5V到5.5V,因为我做的仿真,信号源取的是1MHz方波。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加载,你说是吗?

网友G:
电力载波基本也是这样做

不过正弦波是否要调制一下,要不然不包括任何信息

网友AG:
调制好的载波也是正弦波,不管是调幅还是调频。

网友AK:
参考下电视的直流电平恢复路

觉得你要的就是电视信号中的直流电平恢复的功能,翻下书本.

网友AL:
把一个方波叠加到一个直流电压上

这图很实用

网友:
随便看看

楼上何以认为是“缓缓地上升和下降的”?——因为7805没有这么大的频率响应。51用24m晶振也只能做到2us,20条指令。做下现场恢复基本就收工了。浪费一个那么多脚的cpu。
直接来个电阻分压能否解决问题?先用两个电阻将9v分到6v,再用一高速开关管串一电阻并到下面的分压电阻上,调整串联电阻让开关管导通时分压成5v。分压后用射极跟随输出。

网友AM:
这个要求很奇怪,后面的负载有多大?

可以用2个开关管子,一个管5V,一个管6V
你只要控制管子就可以了,注意处理切换瞬间2个管子同时导通的情况。

楼主: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原来还有那么多对我而言稀奇古怿的电路。。。

网友AN(2008-12-05):
没有看完所有贴子

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到大家踊跃出主意,实在感动。但感到LZ的问题不是很明确的,有必要先明确一下。

1)LZ是要将方波叠加在已知的直流电压上,还是产生一个低电平为5V高电平为6V的信号?
2)如果是前者,那么直流电压的内阻是多少?负载是多少?
3)方波的频率有什么要求?
4)对方波的边沿又有什么要求?

网友AO:
re

也来凑个热闹,太多了,还没看完,学习中...

网友A:
这个帖子还没结贴啊~好高的楼

网友AJ:
整好没有啊!!

这么easy的一个加法电路,发了这么多天,LZ你说的加法电路建议你回复查翻下模电书,7805的方法我也没细看,这觉得这就是个最基础,最简单的加法电路,但是要注意下输入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
原来贴子还要结的吗????

怎么结啊?????
第一次听说。。。。。
从来没结过贴。。。。
巨汗中。。。。。。

PS:这个网站的表情太丑了我都不敢用。。。。。。

楼主:
没事回来顶下贴

回忆下昨天的故事

网友AP:
問題提了好久了還沒有解決?找我一定幫你搞定

网友AQ:
我想知道用途

我想知道楼主的电路用在什么地方?这个要求我觉得挺奇特的

网友AR:
如果不是共地的话直接串连就行了

否则只好用高带宽积的运方了

网友AS:
请看这个,感觉如何?

网友AS:
请看这个,感觉如何?(续)

楼主:
晕啊,这个贴子怎么还在主页显示呢......

我128楼的意思是我又有新的疑问或者叫问题想问,而此贴的问题已有很多很好的方法了。。。感谢为此做贡献的大虾~~
应该有很多需要这类输入信号或者叫电源的芯片吧,然后我搞到了块,然后碰巧它的研发者还没写datasheet。。。。。
如果有大虾对我的新(老)问题有好(更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写这或写128那个贴子里,大家一起分享嘛(如果不方便那就算了吧)~~
放大器电路“我不信任它”。。。我生平第一次焊的电路就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惨败(噪声大),所以我恨它。。。NE5532。。。。。。
上面说得不太对,放大器电路的问题其实不是噪声(从前是,但我焊技和布局能力提高后又做了个,没啥声了),而是当频率很高时(比如100KHZ),运放(比如带宽积已经很高的NE5532)的“过冲电流”非常大,不知高手有没经验?
嗯,模电这东东,真得买上1000个三极管才能学好。。。。。。

*************
TO 136楼:
没啊,我咋会生气呢。。。。。。。
如果我的用词让你感觉我很生气或什么,那么对不起啊!
虽然我开始用NE5532搞它很失败,不过后来我还是用它做的,呵呵~~
再次感谢你当年对我问题的关心!

网友AT:
在原始输出直接加一上拉电阻到+5V?

网友AU:
用运放

使用运放打加法器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测波形不理想,说明运放带宽不够,换一个高带宽的运放,不过带宽太高会比较贵。

网友AS:
撤退,并向楼主致歉。

“我不信任放大器,比如NE5532”。
“放大器电路“我不信任它”。。。我生平第一次焊的电路就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惨败(噪声大),所以我恨它。。。NE5532。。。。。。”
===============================

  楼主现在反复重申“不信任放大器”,是那么地痛恨放大器,以至于搬迁到另外地方去继续讨论问题。我想,我们不应该再惹楼主生气了,我们撤退吧。

  买上几千个三极管,搭搭、试试,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放大器也没有一个不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搭出来的。这样做,即可长知识,又能提高焊技和布局能力。

  我就已发的有关放大器方案的两个帖子,向楼主致歉。

          老菜鸟

网友AV:
唉,21ic怎么搞的?

这个帖子老早就见过了,怎么现在还没解决呢?  最直接的方法:用运放组成一个加法器啊,去找本模电的书看看,或者上网搜索一下加法器的电路图,自己调试一下就行了。当然运放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得看楼主要求的精度、频率等参数选择合适的运放,如果怕搞杂,自己到电子市场买几种运放调试一下就行了吧?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么?
唉。

网友AW(2016-08-16):
直接使用DDS数字合成吧,很多单片机芯片都有DAC,再加个滤波应该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