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结构或者单片机中的经典算法

楼主(2008-11-04):
无意中拜读过一个帖 提到高质量 高效率的程序

自己一直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没有看过其他人优秀的代码 改进难度比较大

所以希望大家能不能上传些经典代码

譬如FIFO队列 等等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顶起哦 虽然可能看不懂

网友B:
数据结构是软件专业的必修课。

楼主:
大家一起顶

网友C:
没啥高深的,队谁都排过,关键是如何落实到具体实现中。

通常有两类实现:1)线性表,2)链表

对于具有固定最大尺寸的队列当然使用线性表为佳,而对于最大尺寸无法确定的队列一般就用链表了。

用线性表做队列时,要使用两个指针,一个指向队头一个指向队尾(要注意的是当指针移出线性表时必须回到另一端,即线性表头尾相接)。用线性表做队列时还有个关键就是“队满”和“队空”判别。若这些都解决了自然实现起来就非常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