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端口锁存器的值...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网友A:
我给你读 1 bit

      P_1    bit P3.4

READ_P_1:  ; TO C
     MOV C, P_1
     JC READ_P_1_EX
       JBC P_1, READ_P_1_A
         SJMP READ_P_1_EX
READ_P_1_A:
       SETB P_1
       SETB C
READ_P_1_EX:
     RET

;---------------------------------
READ_P_1:  ; TO C
     MOV C, P_1
     JC $ + 11
       JBC P_1, $ + 5
         SJMP $ + 5
       SETB P_1
       SETB C
     RET
;========================
READ_P_1:  ; TO C
     JB P_1, READ_P_1_B
       JBC P_1, READ_P_1_A
         CLR C
         SJMP READ_P_1_EX
READ_P_1_A:
       SETB P_1
READ_P_1_B:
       SETB C
READ_P_1_EX:
     RET

楼主:
随便说说

你这也修改了,只是又修正了而已....

网友A:
这是唯一可接受的方法!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

直接用JBC不就搞定了:
    SETB    CY
    JBC     P00,RESTORE
    CLR     CY
RESTORE:
    MOV     P00,CY
    RET
我主要是感觉51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样的指令....
另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A:
MOV P00,C 为 2 周期指令 vs setb p00 为1周期指令

楼主:
修改一下

    SETB    C
    JBC     P00,RESTORE
    CLR     C
RESTORE:
    MOV     P00,C
    RET
这样就快些了...

网友A:
要确认pin 被 外电路拉低了才能 jbc !!

楼主:
JBC本身就是访问锁存器....

网友B:
要达到楼主的意思就去改一下51的IO口设计了!

  51运行一条指令过程在是有很多动作的!其中在访问IO口这一系列指令中就有包含了将IO口预置为1的这一步!所以你不可能不改变其寄存器!

网友C:
不是指令的错吧

我觉得这不能说是51指令的错,是51端口的硬件设计的问题,P0口就应该可以的吧! 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随便说说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