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cpld通信

楼主(2007-07-29):
请问有什么好方**只需要单向传递信号!
多多益善!在线等!

网友A:
单向,谁给谁啊?

网友B:
移位寄存器或者并口总线或者spi接口(如果有的话)

楼主:
cpld往单片机传信号

网友C:
直接io相连

并行串行方式都可以

楼主:
串行传输应该可以自己定义规则吧?

网友C:
可以的

cpld使用很灵活的嘛

网友D:
串行,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