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的slave模式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网友A:
否,可双向传输,但由master主导传输。

楼主:
“for configuration”

我用的cypress的capsense express芯片8c20140,它为何要指名“for confoguration”,该芯片提供4个io,我全部用作扫描电容式触摸按钮,但我的扫描结果如何传送至系统的主芯片呢?通过I2C吗?

网友A:
通过I2C设置芯片

楼主:
to HWM

你说的“通过I2C设置芯片”,是不是就相当于芯片的烧录器,将预设的功能定义好?

网友A:
具体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B:
二楼一句话 你理解好了就足够了!

关键是 适当的时候谁充当适当的Master !

网友C:
回复1楼

做为slave是可以接收又可以发送,就是说主机可以读这个slave(一般的话是触摸按键按下,slave通知主机,然后主机发送一个读的命令),也可以修改这个slave的一些的功能。至于说扫描结果如何送到主机就是通过芯片的一个引脚电平的变化去通知主机有数据要发送了。主机准备可以接受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