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扩展芯片16C554扩展串口脚是否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07-07-30):
目前方案需要使用16C554做串口扩展,两块16C554分别扩展4个8线串口和四个2线串口,看过别人的一些做法,有在扩展出的串口加10k上拉电阻的,也有没有加的,看了nxp的一个an,举例是接isa总线的,没有加上拉电阻。

看datasheet,reset后这些io的输出状态是确定的,即在接受状态,除了RX是低电平,其他7线都是高电平。
如果按照datasheet和an所说,应该可以不加上拉电阻,但个人能力有限,不是很敢确定,而板子工程成本比较高,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出差错。
板子很小,不加这些上拉电阻(总计16个排阻),可以省下很多空间,布线也会更加方便。

请问用过16C554的大侠们,扩展出的uart io是否要加上拉电阻呢?我看得一个应用加了上拉电阻,做什么用的呢?uart io不需要加强驱动能力的说法吧。

附我的原理图,上面的排阻是否可以去掉

网友A:
我用552没用上拉电阻

楼主:
中断输出有没有下拉呢?

上面那位兄弟,你用的552中断输出有没有下拉呢?

网友B:
我用16C550不用上拉

  据PDF介绍:上电时的状态是确定的。

楼主:
恩,谢谢各位,我去掉上拉电阻了

十多个上拉排阻,确实挺讨厌的。
这种io输出一般都是内部弱上拉了吧

网友C:
RXD要上拉

内部无上拉。如果直接和外部器件连接,可以不用上拉,有外部器件TXD控制。但如果是作成接口,必须上拉,否则RXD悬浮。

楼主:
只是RXD么?其他线需要么?

只是RXD么?其他线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