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解

楼主(2007-07-30):
还是那个单片机的,ADC的采样为8K,但是单片机有12M,我单片机读数据的时候是不是要等很久?难道还要定时?

网友A:
如果你的单片机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是的。

楼主:
如果不需要呢?我在编程时需要考虑那些问题呢?

网友A:
不需要的话

就直接处理好了

楼主:
那不是很多次读的全是一样的数?

网友B:
个人见解:

一:此ADC芯片带有采样完毕中断信号
二:若没有中断信号,即采用定时的读取,读取的间隔时间要与采样速率匹配。

网友C:
通常

单片机与AD转换芯片接口应该使用中断。转换完成可以读数据时AD芯片产生中断请求,单片机读出后不会再读。这样单片机有比较多的时间处理其它事务。

楼主:
哦,意思就是只要打开AD转换,然后等中断就好了,

哦,意思就是只要打开AD转换,然后等中断就好了,每次时钟来的时候他会自动再次转换,单片机可以不管?

网友C:
是否自动开始转换

具体看你的芯片,有些芯片是自动开始的,有些芯片需要一个开始信号。

楼主:
只要控制好开始信号,就可以控制好转换时间?

网友B:
个人见解:

楼主到目前还没有确定使用哪中ADC芯片。

网友C:
ADC0809是相当老的芯片

好好看看datasheet吧。
看START/EOC引脚怎么使用,尤其是看看时序图。

楼主:
哦 我正不知道怎么看那个东西呢

网友C:
那可不行

非学会不可。

网友D:
万事开头难!过了这关就好了

楼主:
好的,那我要在每次收到EOC时再给一个START和ALE信号,还是单片

好的,
那我要在每次收到EOC时,
再给一个START和ALE信号,
还是单片机的WE给自动的给

网友C:
ALE信号总在输出给0809

不必操心。
接收到EOC后也不一定发START信号,如果需要连续转换,当然立刻发,如果不需要连续转换,到需要开始转换时再发。
如果担心读外部存储器时少一个ALE脉冲,可以把RD和WR相“与”,反相,再和ALE相“或”。

楼主:
还有问题

我编程的时候,
将外部中断0设为边沿触发,
外部中断1为电平触发,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它不响应中断0?
(都打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