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768晶振在ARM中的作用

楼主(2007-07-30):
据我所了解,就是为片内RTC提供时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A:
低功耗运作

楼主:
低功耗模式下使用的是32768的时钟?

低功耗模式下那个12M或xxM的就不起作用了么?
此时的时钟输入就是32768么?

如果没有用这个晶振,是不是系统就没法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不是

各有各的用处。建议看看手册,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B:
嘿嘿

很多MCU( 包括不是ARM的MCU )内部有RC振荡器,在加电复位后一开始一般是由这个RC振荡器临时充当主时钟的角色, 真正的主时钟一般都通过PLL(锁相环)实现, 32768HZ的晶体通过PLL可以产生很高的频率,当然了,必要的时候(一般为了降低功耗)也可以直接就用这个32768Hz做主振. PLL的工作是要通过程序来设置的,在运行设置PLL的这段程序时也需要时钟,这个时钟就是RC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