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8051单片机中,没用的中断怎样指向0000地址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用汇编。。。

网友B:
这未必是好的办法

是否可以考虑捕捉下这些没有允许的中断, 再做故障处理?

网友C:
又一个模拟热启动的

网友D:
在没有用到的中断函数中写入“软件复位”指令

网友E:
用汇编吧.

网友A:
用_at_关键字也可以,不过还是汇编方便。。。

楼主:
8楼的,能用GOTO吗?

C语言在main()函数之前可有一部分的的初始化代码呀,GOTO不到那去的!

楼主:
嵌入汇编怎么写呢?指导一下!谢

网友F:
C8051中有软件复位控制寄存器,看看Datasheet中的RSTSRC说明

网友G:
嵌入汇编

可以嵌入汇编做吧

网友G:
嵌入汇编

可以嵌入汇编程序,在退出中断前将原来压入堆栈的地址弹出来,将复位地址0000H压入,这样在退出中断的时候可以返回到地址0000H.

网友C:
这里都讨论N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