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0 ...... #endif是用来屏蔽一段程序的吗?

楼主(2007-07-30):
今天看的程序好多这些东东,请问是干嘛的?

#if 0

.....
.....

#endif

网友A:
确实可以

网友B:
你应该直接寻址hotpower查找答案……

^-^

网友C:
预编译处理.

网友D:
它是用來進行預騙譯處理的.

如果你把它的條件寫成了一直都是假,那這個里面的代碼就不會被編譯了,它應該主要是用來選擇你想要的模塊的功能.假如你有幾個模塊那麼你想一次性編程,以后只是選其中的一個或是幾個的話,就是用它啦,我也說不大清,大致就是這樣了,不要見笑.

网友E:
条件编译...

如果你有二个不同的驱动IC的LCD,写在一个程序中...
可以通过条件的真假来选择编译其中一个...

网友F:
我一般就按块注释来用!

网友G:
楼上的办法不错啊

网友H:
我一般这样

/*******************************************************/
程序段
程序行    //行注释

/******************************************************/
程序段
程序行    //行注释

/******************************************************/

想想这样做的好处看:-)

网友I:
条件编译

网友J:
也可能

也可能是调试的时候用到而实际使用时不再使用的程序段

楼主:
那为啥不用 /* ...... */ 呢?

网友K:
re

1、条件编译;
2、编译预处理;

这个对于写工程化的代码很有用,
读读gnu或linux的代码,
会发现很有用,

网友G:
if 0 是无条件不执行......

#if 0

.....
.....

#endif
中的代码是被屏蔽的,估计是调试后不再使用的代码,但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没有彻底删除.

网友L:
不用/*.....*/,可能是个人习惯吧

不用/*.....*/,可能是个人习惯吧!

#if 0
#endif
 调试相对方便一点。。

网友J:
方便不少

网友J:
而且

如果用了/*   */,那么中间就不能再写注释了,这是个大问题。

网友J:
这个例子好

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M:
用/*...*/中间不能嵌套/* */ 否则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