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校门都不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啊

楼主(2007-07-30):
复位电路有很多种,各有优缺点。
看门狗也有高低电平复位,工作电压之分。5V 3.3V等等。
肯定有不少朋友认为用了硬件看门狗就万无一失。可是你们是否见过加了硬件看门狗也死机的情况。
咱们不学孔乙己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只讨论最有价值的用法。比如成本最低的、最可靠的。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可能大多数朋友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这个月咱们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把应注意的问题给大家讲讲。请有疑问的朋友赶快提问。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啦!

我先开个头。
51单片机阻容复位,电阻和电容最佳值是多少?与晶振频率有关吗?
813L自己会死机吗?我见过一次,没有喂狗了,但是813L也不复位。

网友A:
呵呵,写了一下阻容复位的取值原理

由于公式编辑器里的公式粘贴不进来,所以只好弄成图片了!见谅!

网友B:
813L好象没有见到不喂狗也不复位的

除非:1)WDI仍有信号(可能有干扰)
      2)MCU片复位有问题

网友C:
斑竹出题和收集一些题目吧~~~~~~俺先抛砖引玉~~~~

1、看门狗都有哪些种类?
2、你使用过哪些看门狗?价格是多少?
3、你认为哪一款的看门狗性价比最高?
4、你最喜欢哪一款看门狗?
5、你怎么喂狗?
6、你喜欢芯片内置的看门狗也就是内狗吗?
7、你认为内狗、外狗、软件狗一个都不能少吗?

网友D:
使用片外看门狗电路只是商家一种炒作,并没有提高系统的EM

如果不注重内功,使用外部看门狗电路只是多花冤枉钱!
当然一个简单的应用,在重复不间断复位情况下工作的程序是有点价值的。

网友E:
大家正好帮我分析一下

看一下我的帖子,本人刚用单片机,只会c语言,属菜鸟级,请大家帮忙看看,仔细看看,谢谢!!!

楼主:
楼上,把你的贴子粘贴过来。

网友F:
谈喂狗

应该把Hotpower找来。
不过Hotpower可能正在睡日月神觉。

楼主:
不同意5楼看法

在单片机受到偶然的干扰程序跑飞或停止工作,只有外部看门狗可以恢复其工作。
偶然的干扰是不可预测,也无法完全避免的。比如电网不稳,电源出现尖峰下陷造成的单片机内存数据改变。短时间重复上电造成的不可靠的复位。等等。
本人并不是反对内功修练,但本期讨论话题是如何最有效的用好看门狗,这也是抗干扰中很重要的一方面。

网友E:
大家正好帮我分析一下

        程序主要是实验性质,主要是通过swh_Out这个变量来实现计时。结构大致是这样,我
用的硬件看门狗MAX713L,用p1.5做WDI输入。

      我自己发现的问题是:在while循环内部,我是延时1。4s左右 再喂狗,有问题。因为我
是计时,如果在for 循环时,swh_out 为由0变1时,

    我会在for执行完了才检查swh_out,会有计时的误差。

    有没有方法在循环等待的同时,可以在1。6s内同时清看门狗?

    我看到有的资料说 在中断中清看门狗,不是很好。况且处理中断也有计时误差。

  当然还有的方法就是:做补偿,不过那是实在没法了再用的办法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
法?

  谢谢大家!!!!!!!!!!!!!!!!!
    while(!Swh_Out)         {Wdt_Input=1;
                                        for(i=0;i<22;i++)   delay(5000);
                                        Wdt_Input=0;

                                       };
     TR1=1;
     delay(60000);

      TR1=0;

网友G:
谈WDT也应该谈LVR

Watchdog Timer(WDT)主要用于监视MCU内部功能(software及hardware)之执行是否正常, 使用者必须适当设计software及运用clear WDT之指令, 使程序正常执行时, WDT不会overflow, 并且在当系统不正常执行时, WDT可以overflow造成WDT reset, WDT reset之效能, 主要由software设计所决定.

网友H:
我也想知道

51单片机阻容复位,电阻和电容最佳值是多少?与晶振频率有关吗?

网友I:
813L死了很正常……

任何半导体东西都有LATCH UP

网友J:
觉得有关

个人觉得复位电路阻容取值应该和晶振频率有关,是不是晶振频率越高那么复位时间就可以适当的缩短一些?

网友K:
看门狗,为什么要看门狗了

我觉得看门狗的作用很有限,一个正常运行的程序,是不需要看门狗来干遇的,如果需要那一定是程序有问题.

如果程序没问题,但真的跑飞了, 程序为什么会飞了,PC指针被修改, PC指针可以被修改,那么RAM里的数据也可以被修改,这两种的发生概率,个人认为是一致的.这时候, 看门狗动不动作,已无关紧要, 因程序已经出错了,而且有可能已导致严重后果.

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写出足够健壮的程序,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运行不出错(可以不工作,但不能做错误的事).个人分析觉得,随机产生的数据变动, 即使加路标,加数据校验,也还是有会出错. 因为最近在做一个产品测试,比较变态,只接对裸板放电,单片机,随便复位, 在程序加了严格的校验(不敢保证完全没漏洞),仍然在多次实验中,产生误动作.

网友L:
813L死了

那就是板子上的问题了

网友M:
嘿嘿

能够ISP的MCU越来越多了,狗要慎用! 这是我曾经遇到的问题。

大概是4~5年前吧,ATMEL出了AT89S51,使用了某种WDT(型号忘了,默认状态下自动启动WDT功能),电路设计的时候没有设置手动关闭WDT的开关跳线之类的结构,只要一加电,MCU就被反复的RST,根本就无法下载。

网友M:
嘿嘿

能够ISP的MCU越来越多了, 狗要慎用!这是我曾经遇到的问题。
                            ^
               此处改为:要慎用狗!   要不成骂人话了!呵呵

网友D:
与LZ商榷

偶然的干扰来自何处?
电源,电磁场或静电?
如果不能抵御这些干扰,这样的系统本身就存在设计缺陷。
比如电网不稳,电源出现尖峰下陷造成的单片机内存数据改变,看门狗电路能够恢复数据吗?
假设时钟出现故障(如石英晶体损坏),外部的看门狗电路能解决吗?
一个设计良好(优秀)的系统,使用外部看门狗电路并不会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但具有看门狗电路会比没有看门狗电路的系统要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看门狗身上。
复位电路作为上电复位,低电压检测还是有一点(不是太多)价值的。

网友B:
与“太阳之母”遇到的是一样的,当时就蒙了,怎么会事?

待了好长时间才反省过来。呵呵

网友N:
干扰也可能由复位电路上来,很是郁闷

干扰也可能由复位电路上来,很是郁闷

网友D:
很多时刻快速脉冲群会通过RESET引入

网友O:
1、根据不同应用,作不同设计。脱离这个前提,讨论没有意义。

         工作环境,工作要求,是设计的前提

    可靠性要求高的,一定要用外部狗。不能单纯说外狗好,内狗好。

如果系统资源极其紧张,还是建议用外狗。有好多人,系统司机了,还不复位,是程序设计问题,我见过这种代码。

  关于搂主谈到的干扰问题,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只要电路设计的好,都可以消除的。

   我做过一个大型搅拌站控制系统,在京石高速公路建设是用的,差点没有出人命,出料斗在顶端没有抱死,自由下滑,吓死我了,当时

网友C:
电源电路很重要;不同厂家的电源芯片质量大大不同;

比如ldo,我选用sipex的sp1117-3.3就比市场上随便拿的货要好;

网友P:
什么的什么嘛!

    我们现在是从简单的开始讨论复位电路及看门狗,楼主抛出了题目,但大家都自己说自己的,没什么意思了,可能很多大虾都懂了,但也得照顾大体啊!
    还是说说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Q:
没有绝对的安全,MAX813会坏,MCU也会坏。

以前在用无内置狗的MCU时经常用MAX813,还未发现LZ所说的情况。
现在用内置狗的MCU,MAX813就几乎不用了。

楼主:
回20楼

同意20楼“用硬件设计抵御这些干扰”的观点。
对于单片机内存数据改变,要采用软件校验的方法。
设计良好(优秀)的系统也没办法适应所有类型的电源尖峰、下陷。所以硬件看门狗是必要的。

楼主:
在51系统是我用的是MAX813L

大家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I:
一个WDT,值得这么费力气吗?

嘿嘿,我来讲……

1:要讲系统的可靠性,首先要讲系统安全保证机制的可靠性,对于MCU系统来说,养DOG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2:很多人可能要讲,我没养DOG,我的系统也很可靠,所以看门狗没有必要。
   这是一种不需要反驳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养狗安全系数肯定会高一些;

3:在系统里面养狗,狗本身电路也是存在失效可能性的,在上面有人曾讲到MAX813翘了,这就属于这种情况,MAX813还属于比较好的,过去很多人经常用到的25045,内部集成了EE等资源,这东西不怎的,很容易被干扰得自己挂了。

4:很多人在争执系统里面应该如何养狗,很多人片面的以为狗一定要在主循环里面养才是最好的,在这里不得不说说hotpower的中断养狗论了,当年hotpower为了证明那些人的说法是何其错误,整出了一个中断养狗论,很多人根本没看懂hotpower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从原理上讲,hotpower其实要表达的是:要想养一条忠实听话的好狗,在哪个地方养根本不重要,在哪个地方养都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真正重要的是要注意软体返回的各个路径,在异常的时候,要通过条件互驳,让狗起来看家。

5:虽然hotpower中断养狗的方法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看家效果,但俺却是一个主循环养狗的坚定拥护者,原因无它,第一:主循环养狗简单明了;第二:主循环养狗比较省代码,第三:不管是中断还是主循环养狗,实现条件互驳,这只狗都一样忠实。
6:在这里不得不说程序结构,那种流水帐的程序结构,不管是中断还是主循环养狗,结果都是一样:养了一只癞皮狗!关于这一点,如果谁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

7:这些都做好了有什么用呢?
一个再忠实的狗,也只能是系统的一部分,在矿安产品中有一个说法叫:本安型,也就是本质安全性,当然,MCU系统是无法实现本安性的,所以需要看家的DOG,但系统的根本依然是要努力提高系统本身的安全性,一个再好的看门狗动作处理,也只能是尽量恢复现场,并且,系统也绝不能总是出现保护的行为,如果这样,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设计……
这就又延伸到电路设计和PCB设计甚至工艺设计等等问题,这不是这个主题帖讨论的范围,所以,俺也不说了……

网友L:
yewuyi的发言水平高

赞一下!!!

网友I:
俺抛了一块大砖,看看能引出多少玉出来?!

网友R:
看门狗只是补救,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看门狗在一个系统里面只是补救,

单片机做的好,根本就不用看门狗,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大家看一下moto单片机做的东西, 我解刨过根本就没有狗

可靠性反倒比带狗的高,大家怎莫看,

搂主的立意太差,估计让“狗”咬过

网友C:
狗是最后的手段,万一进入软件死锁的时候救命用的;

1、养狗是必须的,哪怕是一年只被狗咬一次那也是达到了养狗的目的;

2、如何喂狗?主循环喂狗一次就够了,至少在所有的产品中还没有发现问题;

3、一般而言有内狗的mcu已经满足一般条件下的应用;内狗、外狗、软件狗一个都不能少乎?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需要这么复杂应用的场合;现在的芯片大多集成了内狗和复位电路,因此上电复位和看门狗芯片会越来越少被使用。

4、RC复位电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电源下陷带来的系统参数紊乱的问题;电压下陷的时候,系统参数紊乱,系统可能工作已经不正常了,但是RC复位电路不能产生一个可靠的复位脉冲,还不如系统重新复位开始工作呢;所以RC复位电路不可取,可靠的产品需要使用复位芯片,或者使用芯片内置的复位电路。

5、mcu的电源电路很重要,看上去跟复位芯片或者看门狗芯片没有关系,但是好的电源芯片能大大减少复位电路工作的次数。

网友I:
楼上的结论和依据不值得反驳……

引用 网友R: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3楼: 看门狗只是补救,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看门狗在一个系统里面只是补救,

单片机做的好,根本就不用看门狗,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大家看一下moto单片机做的东西, 我解刨过根本就没有狗

可靠性反倒比带狗的高,大家怎莫看,

搂主的立意太差,估计让“狗”咬过

网友S:
阻容复位的电阻值和电容值的大小与芯片的复位时间有关系

在保证充足的复位时间之后,但是也不要让复位的时间太长。

楼主:
阻容复位也是有优点的。

阻容复位的成本最低。
用在有人看守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例如:玩具、手持仪表,学习板。
我的11.0592M和12M时都用10uF、10K。不知道怎么计算最佳值?

看门狗:
主循环养狗和中断养狗我都支持,我认为实现条件互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断死主程序不死,主程序死中断不死都是有可能的。

请问大家在使用51、AVR、PIC等,用的看门狗芯片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T:
上面所说得wdt死了,

其实很多情况都是mcu的reset脚 latch up了,
其实wdt还是有效的,只是有些工程师不细心,看到mcu没有反映,以为wdt死了.

ZLG公司有全系列wdt选型方案.

http://www.zlgmcu.com/Sipex/ldo-reset.asp
SP705,
SP706,SP706R/S/T
SP813L

//--------------------
CAT1021,cat1161, 这些既有WDT,也有EEPROM.

//--------------------
FM3104 这东西既有WDT,又有FRAM,又有RTC,还有电池切换诸多功能.
绝对超值.

//---------------------

欢迎大家到 www.zlgmcu.com选用最适合您的WDT.

//----------------------

网友I:
FM3104 资源绝对超多,价格也绝对超贵……

网友U:
可以自己用个MCU做个WATCHDOG。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以做到极低的功耗+MCU+EEPROM+IO+RTC。
在低功耗低频率下,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网友V:
晕,一个MCU都怕不可靠,还2个MCU?

不怕死的更惨?

不过倒是可以多个MCU相互监视,但也怕一起死啊

网友W:
感觉可靠性高的应该是硬件复位为大循环的结构.

程序总是要作成循环的,所以用硬件复位代替循环,软件可以检测各种标志,判断错误.缺陷是复位时间不好掌握,程序不能太复杂.

网友X:
偶记的有一种 医疗设备温控系统 就是这样做的, 硬件不停的复位,间隔在几秒记不得了,  这样就永远不怕死机了

网友:
回搂主问题,813L自己会死机吗?

813L自己会死机吗?我见过一次,没有喂狗了,但是813L也不复位。

MAX813L datasheet 原文
WDI:Watchdog Input. If WDI remains high or low for 1.6sec, the internal watchdog timer runs out and WDO goes low (Figure 1). Floating WDI or connecting WDI to a high-impedance three-state buffer disables the watchdog feature. The internal watchdog timer clears whenever reset is asserted, WDI is threestated,or WDI sees a rising or falling edge.

WDI悬空或者接高阻时,看门狗不起作用,没有喂狗也不会复位。

网友Y:
硬件不停的复位,间隔在几秒

这个倒是新思路,不错。

网友L:
是啊

还可以省电。前提是对实时性要求不高。

网友I: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在意可能的硬件复位……

网友Z:
主要决定MCU本身吧

现在好多MCU都有自带的低电压复位,内部狗等。我基本上不用外部狗。
所谓死机,只是程序跑飞,如果软件做得好,就是跑飞了,也很快跑回来,一个好的软件,完全可以去掉外部狗。
至于阻容复位,本人有自己的一点经历,
电阻,电容的选择与单片机内部的复位电路有关。不能一概论。
具体要求多长时间的复位电平,则要看该单片机的DATASHEET。

网友Z:
如果是外部来的干扰令单片机死机

那么,外部狗也同时存在被干扰搞死掉的风险。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看单片机的搞干扰能力是不是够强。

网友M:
嘿嘿

谁能保证自己设计的系统绝对不死锁,谁就绝对可以不用狗;
但事实是:谁也不能保证!

程序也许绝对没有错?但运行环境是无法绝对琢磨透的

在一个对安全性有要求的系统里,没有狗是不行的;
在一个对安全性有要求的系统里,随便养条狗还是不行的;

1*.什么时候让狗醒过来?
2**.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喂狗?
3***.狗还没有动作之前,该做些什么以便于狗动作之后恢复系统运行?
4****.狗动作了,如何尽可能幽雅地恢复系统运行?

*越多,越是需要费脑袋考虑的事情.

网友S:
一般的产品随便养条狗就可以了

网友Y:
题外话,“登月车”的看门电路

不知道此车养这个不?

楼主:
我可不认为随便养条狗就行。

现在讨论的是怎样把狗用得最好。各位大侠小侠,把你们的经验和教训都晒一下吧。

网友AA:
说的太好了。

网友AB:
做过类似43楼的产品

网友AC:
大家都对看门狗关注多一点。

其实我感觉最重要的是上电复位和低电压复位电路,也就是 POR 和 LVR ,比看门狗重要的多。

网友B:
这个话题说多也多,说少也少。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因为陷阱技术不是一时半刻所能掌握的。可深可浅

网友AD:
学习!产品加了狗个人觉得要安全。去年俺有个产品。。。

偶尔会复位,老找不到原因,后来在程序中加了狗和陷阱,程序可以回朔,至今
没有出现。

网友AE:
用片内看门狗时如果合理喂狗

网友AF:
我只选用外狗。

而且只选用MAX706或MAX813L。
这里面大概有先入为主的因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用了许多MAX706或MAX813L,从来没有发现它
出过问题。而且MAX706或MAX813L不仅可以做看门狗,还能产生一个很好的复位信号,它的内部还有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很有用处。
我认为只有经过考验的器材才可以被信任。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相信
任何人。我不相信商人的宣传,也不相信同行的推荐。
看门狗作为MCU最亲密的伙伴,必须具备下面的条件:
它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只有经过考验才被信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不会选用内狗和其它类型
的外狗。

网友AG:
我知道

51的阻容复位R=4.7-10K.C=100UF
813不怎么好使

网友I:
62楼比较有意思……

:::看门狗作为MCU最亲密的伙伴,必须具备下面的条件:
:::它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不仅有意思,还有点搞笑,只有上帝才能保证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可靠性计算的根基是可靠性数学建模,而绝对不是想当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会出问题的’美好想象,类似于数学中的无穷大/小或者物理学中的无限接近

网友AH:
加看门狗是很必要的

个人认为加看门狗是很必要的!至于加外狗还是内狗要是情况而定。
看到有人说不需要加看门狗:可能是他的程序特别健壮,他的系统环境没有干扰。系统有大有小,各有个的用途,很多时候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干扰。并不是所有的干扰都直接作用于单片机,也有间接的,比如通讯过程中(尤其是长距离信号传输)。我觉得系统遇到的干扰就如同“误差”,我们可以尽量减小误差,但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误差。
一点粗浅的看法,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AH: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LZ和大家

1:这里面提到的ISP是什么?是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吗?
2:我也看过有人用电阻和电容代替看门狗做复位电路,能告诉我电阻和电容的复位原理是什么吗?
谢谢!

网友B:
ISP应该是in system programming吧

网友AH:
67楼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这个ISP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A:
ISP应该是in system programable 在系统编程

网友AH:
解决了一个问题!

谢谢楼上:)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LZ和大家
2:我也看过有人用电阻和电容代替看门狗做复位电路,能告诉我电阻和电容的复位原理是什么吗?
谢谢!

网友I:
电阻和电容的复位原理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理就是RC的充放电原理……

呵呵,沟简单了把……

楼主:
大家不用再讨论用不用外部看门狗了。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

我的经验是:
1.必须为813L加104去藕电容.不加的话遇到干扰,813L自身都不稳定。
2.用P2口的管脚做喂狗时,使用51外部总线时,无意间产生了喂狗动作。
联想到程序跑飞后是不确定状态,有产生意外动作的可能性,所以我选择喂狗管脚时,尽可能不选下列管脚:
P0 P2(外部总线)
P3.1(串口输出)
P3.6 P3.7(外部总线片选输出)
最好是选择没有第二功能的 P1.2-P1.7

网友AI:
X5045芯片性价比如何,大家可谈谈体会

  这芯片集成看门狗,上电复位,EEPROM三大功能于一身,是比较典型的MCU配套芯片,效果如何,大家可针对“救火车”的专题谈谈体会。

网友I:
哈哈,俺在30楼就已经谈过25045这样的东西了……

网友AJ:
jun

复位一般有上电复位和用键位复位,
 而争对看门狗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比如凌阳单片机里面的看门狗是这样的:
   .define p_watchdog_clear 0x7012
l_delaydog:
    r1=0x0001;
    [p_watchdog_clear]=r1;
    jmp l_delaydog;

楼主:
X5045也很不错,就是贵点。

我说两点。
1、X5045出厂时,看门狗不是打开的。可以用编程器进行设置复位时间。
2、RESET脚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L:
外面很多小的工控项目

使用X5045的相当多

网友S:
讨论的那么多,谁整理一下结果阿

谁愿意结合一下自己的经验整理一下结果,这样方便给需要的人参考。
结果可以这样写:
软硬看门狗的优势和劣势,软件看门狗怎样处理,需要注意哪些情况。在一些什么样的应用场合下需要考虑哪些情况。硬件看门狗长使用什么芯片实现,使用时需要注意哪些情况。

网友M:
嘿嘿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充分讨论到:

狗的动作测试!

怎样让你的狗在样品测试阶段正而八经动作起来?

你的样品里养狗了,可它在你的实验室环境里几乎不会动作啊!或者你可以人为的让它动一动,你也可以看到它确实动了,可产品到现场会怎样?

至于一个具体的狗片子怎么用,datasheet上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AK:
说点自己的感觉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复位时间,所以在选择阻容复位电路时不得随时找一个电阻,再加一个电容就了事的。

我用pic的单片机,内部有看门狗。

另外如果使用了外部看门狗,不小心禁止的芯片的复位功能,或选择的看门狗电路不合适也是有可能造成不复位现象的。

不知道说得对与错,还请各位给予批评指正。

楼主:
请80楼kfawj再把容易出错的地方说一下。

PIC单片机的阻容复位选多大阻值容值?
禁止芯片复位是哪个选项?

网友AL:
回10楼

不太懂10楼的意思
把for(i=0;i<22;i++)改成for(i=0;i<22&&Swh_Out==0;i++)可以提前退出for循环呀
最好写一个程序能像人一样有免疫能力,就算受到了伤害也能自动康复!

网友AM:
认为是干扰问题

不能复位本人认为是由于本身电路干扰或突变电压电流造成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值得考虑要电路屏蔽或稳压稳流电路上做工作.

当然这是在程式编写OK的情况下.

楼主:
晚上总也看不到hotpower了。

网友V:
没电了

Auto power down...

网友I:
LS太有才了……

估计HOTPOWER看到会喷血……

网友AA:
外部用的MAX813但是上电后老是不断的复位.偶尔会出现正常情

这是什么原因啊?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AA:
我现在把813去掉了

换成了阻容复位,系统能正常运行.为什么加上813后反而不正常了呢?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哦

网友AN:
看大家说了这么多,偶也想凑个热闹

我以前是在电力系统行业做过的,所有的装置都是在非常复杂的强干扰的环境中工作的,对单片机系统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非常之高,一旦发生问题,损失都是以百万计的,所以特别注重设备的抗干扰能力的设计。和有些朋友说的一样,看门狗只是一个补救性的芯片,我想谁都不想自己的单片机系统出错的复位,因为复位了就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缺陷,一个优秀的系统是不会复位的,一个重要的应用现场也是不允许复位的。所以不要指望看门狗能为你做多大的贡献,提高自己的系统的整体性能,优化设计,让自己的系统更加稳定才是上上策,看门狗要是要,但是不能重用!欢迎不同观点的朋友批评指正!!!

网友AO:
关于阻容复位

 一般我们在选择电阻值和电容值时,如51单片机的复位为例,只要复位时间 >=2 个机器周期(24个时钟周期) 就能正能复位, 而时钟周期 = 1 / 晶振频率.
   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点呀!

网友S:
我同意雾里的观点

很多应用场合运行之后根本就不允许你去重新复位。

网友AI:
但很多场合,复位系统回归正常也是允许的

   系统出错了,能通过复位回归正常也是一种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策略。有人谈到如何验证系统的可靠性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

网友AN:
谢谢“孤独泪”的支持

不管你的应用场合是不是允许复位,只要你的单片机系统有过复位,就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87楼,喂狗有问题。

请问90楼wlp0574,电阻电容取值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AA:
请教,怎么样测试才知道是喂狗出了问题呢?

网友B:
同意89L的意见。WDT的反应和复位的速度都是很慢的

一般都是在百毫秒以上,所以在特殊的场合是不允许依靠WDT的,要着重于系统的可靠性设计。但一旦系统出现临时垮台,也不能让MCU到处乱窜,就得使用狗给它抓回来。

网友AP:
喂狗的几个问题

喂狗的线路要干净
狗要离单片机近点
复位的线路要处理好
复位的时间应当长一点
最好狗还是自己搭,对特性摸得比较透,也好调整

网友AQ:
两者 皆好

支持软件陷阱复位,但是在强场强下最好有硬件看门狗

网友I:
搞笑……

MCU系统为什么要DOG!?

DOG是为了防止不知道哪天出现的窃贼的,对付已知出现的窃贼,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棍子轰倒……

对于一个系统,通过测试只是尽可能模拟实际可能出现的干扰,显然:从数学的概率讲,不能涵盖100%的情况,并且,一个产品可能大批量的被众多不同类型用户使用,所以,测试条件的样本抽取本就不可能重现100%现实状况。

一句胡说八道的理论:如果你的系统产生复位,说明你的设计不行,改好设计就可以,所以没有必要要看门狗……

本懒得反驳,看应和者居然众多,避免错误的理论误人子弟,必须以证视听:
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测试只是一种必要不充分的条件,请认真理解这个来自数学的概念……
没有测试,只能通过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的试用来检验设计,这样的设计更加是不充分的测试,而且,这样的测试只能更加无序的浪费时间和精力……

看来,21ICBBS里面,江湖郎中比较多……

93楼哪位叫‘雾里’的朋友显然没能分别这些概念……

网友AI:
楼上的做产品用心了

  假如都能用心做产品,市场上假冒伪劣的产品会少些。

网友Y:
看来,21ICBBS里面,江湖郎中比较多……

怎么听着就想复位...

网友AR:
813应用

大家还是说说具体开发什么产品了用到了813或其他看门狗,这样根据具体的系统,找几个典型的应用讨论才有意义,否则大家都是在自己说自己的,根本不是在一件事情上讨论,怎么会有结果呢,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S:
没用过狗~

我没用过狗,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狗是怎么回事,关注中~

网友S:
99楼yewuyi,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复位只是一种系统恢复的手段,我不同意系统工作的时候产生不明的复位是允许的,这是一种对产品不认证的态度。产品的设计和测试不能杜绝产品交给客户后100%的问题,但是我们做产品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产品尽量工作在零缺陷状态,复位只是一种事后保护手段,当系统工作时发生复位,我们需要把他当作一种涉及上的缺陷来对待,而不是认为我有watchdog就可以了。
我的态度是watchdog是需要的,但不要指望watchdog.

楼主:
如果51单片机上电没有复位的话,它的程序在跑吗?

51单片机RESET如果上电时就接低。没有经过一个可靠的,高到低的下降沿。
它内部的程序在运行吗?不管它是不是有效的运行。

网友R:
单片机是数字逻辑电路的组合

能不能运行,还要看内部硬件电路结构,几百万门电路不会因为一个复位信号停止不动。

单片机内部的硬件电路模块不清楚,是不会知道看门狗能不能有用,怎样用最好。

51的总线结构势必造成跑飞,比如强电磁下,程序还在运行,只是控制不了,

这是可以靠复位信号补救以下。台湾二线的单片机工艺材料再差一点更要看们

狗了,美国日本的单片机很少用狗的。

网友AT:
闲聊两句

To 105楼:
不管是对那一类MCU,理论上都不应该跑(非指内部硬件电路没有电),如果内部真跑了或乱跑了,这个MCU还敢用么?

这个就如装了汽油(有了能量)的汽车,如果都没启动它就自己跑起来了,在当前科技条件下(非科幻片),想来就可怕!!

网友AU:
推荐使用外部看门狗

    内部狗由于通过程序开启/关闭,并且有的是通过内部寄存器的值控制,存在程序跑飞和电压不稳定情况下被误关的可能。外部狗的情况会好一些

楼主:
比如51单片机RESET接地,通电后什么状态?

一定能够运行?
一定不能运行?
几百万门电路因为一个复位信号停止不动?
说实话,我叫不准。
有没有人知道的。
和汽车起动相比,没有什么意义。根本不是一个领域的东西。

网友AV:
用x5045怎么样

x5045既可以看门狗
又可以 串行eeprom

网友I:
104楼的‘孤独泪’根本就没理解俺的话……

我再说明几句:

1:产品设计不可能是100%可靠的,这是数学上的概念。
2:即使是经过严格测试的产品,也肯定不是100%可靠
3:江湖郎中做的产品根本没做过严格测试,更多是放到实际工作条件中进行所谓的试用测试,那么,他也肯定不是100%可靠
4:电子产品中养狗只是为了提高产品可靠性的指标,也就是提供这个百分比
5:这个百分比的提高是基于数学方法 ,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实验结果
6:俺从没有说过,MCU程序里面养狗以后就可以霍视产品设计其它的相关处理,至少在所有的可测试项中,负责任的设计都应该是要解决测试中存在的问题
7:这个很关键:所有的测试都是不完整的。
   关于这点,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如果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的简单,我想,如果连这个我都需要解释的,那实在没办法了。
8:基于测试的不完整性,所以,设计中一个很重要环节就是养一条忠实看家的狗

还要我解释什么吗?

发帖的LZ跑哪里去了?!
怎么老是俺在解释这个问题,郁闷……

不打算就这个继续解释下去了,随便大家了,你们想怎么就怎么把……

网友AB:
只有斑竹一个人在讨论

其他的全走题了

失败......

网友AW:
好吧,我也说两句吧

一。我认为WATICHDOG是与安全扯不上边儿的,它只是为了让系统不会因为死机而停止工作,仅此而已。
二。我不大懂内狗和外狗硬件上的区别,我觉得一样,没有区别,现在有的单片机里集成了USB一样,就象内部有USB的芯片不再需要 PDIUSBD12一样,内狗只是集成在里头的狗,与外边的狗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狗和狗不一样,同一厂家出的芯片,内狗和外狗估计效果一样。

网友AX:
我来说一句

防止电源重复上电,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快速复位,防止死机,(有效 啊)

网友AS:
我觉得应该是运行的~

TO 109楼 救火车:
我觉得应该是运行的,这就相当于把芯片中的RESET引脚去掉一样.我个人觉得RESET脚不是一个芯片的"启动按纽",而更象芯片上的"刹车"或是"离合",当RESET出现,芯片停跑,并将PC恢复到零点位置,RESET消失,芯片开始从PC位置运行.可靠的RESET触发只是保证把芯片的所有工作归零并准备起跑,RESET消失,程序运行.芯片是有百万门电路组合起来的,目的是对流过其中电子的进行特定约束,使其产生要求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电子流过即可运行.我不是搞芯片设计的,如果设计时把RESET搞成芯片运行的"启动按钮",那我也没辙.呵呵

另外对于看门狗的意义,我觉得各位没必要争那么多.
首先看门狗作用的前提就是程序出现了故障(当然如果是定时狗另当别论),即:看门狗动作=故障发生.自然这说明系统并非完美,有改进的要求.
其次看门狗的作用是在故障发生后最短的时间内复位,使程序能继续正确运行,让工作上因故障导致的损失减低到最小.所以看门狗是补救手段.
再次我们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应该使用看门狗,毕竟完美系统不是那么容易设计的.养狗可以尽快的赶贼,但不能让贼不进来.
最后说一句:狗不是系统的一部分,而是系统的附加功能.

网友AY:
多点保障有什么不好

我是做工业控制的,产品运行的环境很恶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尖峰脉冲把系统搞死了,狗还是不能少的

网友AZ:
从头看到尾,没看到一个真正的复位看门狗电路拿来讨论的!

网友BA:
我瞎说一下

个人认为复位引脚是用来保证器件从一个认可的起点开始工作的启动按钮,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刹车,但是刹车后,必须回到起点。
器件自通电起肯定在工作,不过状态肯能是随机的,那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于是给个复位信号,从起点开始了。
这个可以看一下逻辑电路中的计数器,它有一个复位端,上电初始,计数器处于随机状态,输出不确定,复位后,为0x0(也可能是其他)
看门狗么,当然是护院的,MCU正常工作,为狗,狗看家,这个前提就是系统是安全可靠运行的结果,但是意外产生了(没有人可以保证没有意外,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MCU失去了我们认可的工作方式,MCU自由工作了,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有危险的结果,于是狗出来把可能的危害降到最低,没有人希望狗咬起来,但是狗可能是在意外中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如果这个稻草也没有了,只能听天由命了,由量子不确定理论谁知道出什么结果。

楼主:
呵呵。量子理论都出来。

等我今天作个实验,看看51单片机复位脚一直为低,到底是什么状态?

网友BB:
应该是讨论狗怎么用好吧,怎么成了用不用狗的讨论了

俺水平低,但不管怎样,实际产品准的考虑,无应答或死机后怎么办(虽然是不想要这种情况出现)。  我个人的水平不怎么样,也没什么喂狗心得,每次也只是用内狗。希望大侠们指点啊!!!

网友BC:
俺来学习学习的来了.

学习学习中.

网友BD:
什么情况下狗可用?

个人感觉 不需要用到跑飞前的状态,这时候的狗很可靠,仅仅把MCU重新启动一下
相关链接:http://waibao.tech.topzj.com/index.php

楼主:
点儿背!

专题讨论的总结重写了两次了。两次都是文件损坏,打不开了。有的图是从网上找的。现在就是找不到了。可惜了!
公司的电脑真邪门。今晚换个电脑,再写!!我就不信写不出来。

网友BE:
kan

有人回了怎么多,yewuyi 说的有道理。

楼主:
2007年8月专题讨论----复位电路及看门狗

2007年8月专题讨论----复位电路及看门狗
复位是单片机运行的第一步,可靠的复位是单片机运行的先决条件。
复位电路有很多种,各有优缺点。
看门狗也有高低电平复位,工作电压之分。5V 3.3V等等。
肯定有不少朋友认为用了硬件看门狗就万无一失。可是你们是否见过加了硬件看门狗也死机的情况。
咱们不学孔乙己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只讨论最有价值的用法。有价值的用法。
复位简介
复位是单片机工作的第一步,可靠的复位是单片机工作的先决条件。以51系列单片机为例,复位引脚RESET出现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时,单片机就执行复位操作。单片机的复位操作进入初始化状态,其中包括使程序计数器PC=0000H,这表明程序从0000H地址单元开始执行。单片机冷启动后,片内RAM为随机值。其他的寄存器的复位值请查阅51资料。运行中的复位操作不改变片内RAM区中的内容(C语言初始化程序可能改变一些变量的初值,由编译器底层自动加入的,自己的程序看不到)

阻容复位
阻容复位的成本最低。适用在一些有人看守的设备中。例如:玩具、手持仪表,学习板。

这是最简单的复位电路,电容充电原理,刚通电时电容相当于通路RESET脚是低电平,电容充满后相当于断路,RESET脚是高电平。这样形成了上升沿的复位电平。电阻和电容取值的计算方法我没查到,电容10uF电阻8.2K或10K是比较普遍认可的最佳值。

外部看门狗
经验
1、能够ISP的MCU越来越多了,要慎用狗! 这是我曾经遇到的问题。
大概是4~5年前吧,ATMEL出了AT89S51,使用了某种WDT(型号忘了,默认状态下自动启动WDT功能),电路设计的时候没有设置手动关闭WDT的开关跳线之类的结构,只要一加电,MCU就被反复的RST,根本就无法下载。

在813LRST和CPU的RESET之间加一个2K电阻。如上图。
2主循环养狗和中断养狗我都支持,我认为实现条件互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断死主程序不死,主程序死中断不死都是有可能的。

3.必须为813L加104去藕电容.如不加的话遇到干扰,813L自身都不稳定。
4. 用P2口的管脚做喂狗时,使用51外部总线时,无意间产生了喂狗动作。
联想到程序跑飞后是不确定状态,有产生意外动作的可能性,所以我选择喂狗管脚时,尽可能不选下列管脚:
P0 P2(外部总线)
P3.1(串口输出)
P3.6 P3.7(外部总线片选输出)
最好是选择没有第二功能的 P1.2-P1.7

5、X5045出厂时,看门狗不是打开的。可以用编程器进行设置复位时间。
RESET脚要加上拉电阻。
6.喂狗的线路要干净
喂狗的线路要干净
狗要离单片机近点
复位的线路要处理好
复位的时间应当长一点

误区
1、用了看门狗就一定安全了,甚至连程序的BUG也交给看门狗处理。
2、把电路和程序设计好了,用不着看门狗。

错误观点:
看来,21ICBBS里面,江湖郎中比较多……
DOG是为了防止不知道哪天出现的窃贼的,对付已知出现的窃贼,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棍子轰倒……
如果你的系统产生复位,说明你的设计不行,改好设计就可以,所以没有必要要看门狗……

感谢以下参与讨论的朋友:
conwh  hqgboy  hq_y  liuq  mima1980  maychang  mima1980
mqy1977  海沁  yewuyi  dzn  lz13  gyt  太阳之母  gjg191
paullee  mannerfh  HWM  yewuyi  xuhuadong  孤独泪  zlgmcu
农民讲习所  xwj  啊龙  born  567  diannaoza  xiaopet
zxq1234508  一朝成名  sheaf  lixun00  bagdmu  goothin
laden  xiaoou  lujun5588  kfawj  birenai  junty_tan   雾里
loxinme  peizaili  donggb310  hyh0lh cuittao  风度贬贬
liyinchao  BitFu  XPCXPCXPC  hyh0lh  hl821201  jimoom
dai_weis  Autine  zibaihe231  lcmao  tage

网友I:
俺有意见……

错误观点:
看来,21ICBBS里面,江湖郎中比较多……
DOG是为了防止不知道哪天出现的窃贼的,对付已知出现的窃贼,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拿棍子轰倒……
如果你的系统产生复位,说明你的设计不行,改好设计就可以,所以没有必要要看门狗……

第一句就当俺的牢骚,嘿嘿,俺承认错误也罢了
第二句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第三句不是俺的理论,只是俺替一些人总结的他们的观点。

DOG的最大作用就是用了对付产品测试中未发现的窃贼的……

楼主:
yewuyi说得好!有意可以提嘛。

个人以为单片机就是单片机。用类比的方式说问题不可取,也容易把自己带入误区。
比如把单片机复位比成汽车起动。根本就是不相干两码事。
即使是电子方面的经验都不能想当然,更何况是生活中的经验。

愿与yewuyi朋友继续讨论。

网友BA:
对楼上的说法表示怀疑?

引用楼上问题的回答:

yewuyi说得好!有意可以提嘛。

个人以为单片机就是单片机。用类比的方式说问题不可取,也容易把自己带入误区。
比如把单片机复位比成汽车起动。根本就是不相干两码事。
即使是电子方面的经验都不能想当然,更何况是生活中的经验。

愿与yewuyi朋友继续讨论。

疑虑:
1、问什么不可以类比?如果单方论点不能阐述问题,举例类比有何不可?
即使类比错误,也就证明了单方论点错误,不攻自破,把自己带入误区也可以说明他自己的认识理解有误,指出即可,反驳也可,为什么要说不可取?
2、既然把单片机和汽车相比是两码事,那么请明确那里不同导致的两码事,否则我认为作类比的网友至少在某个层次面认为有类比性
3、经验不可以想当然,可以认可,但是生活中的经验就全是错的?难道没有一丁点可以借用或者给予提示?
个人观点:LS太过于主观,不够公正,如果讨论问题讨论到某些观点就是无知或者要扣上帽子,那么我看不讨论也罢

声明:此帖为个人观点,如果不妥可随时删改,如果某些言语对任何人产生误会或者其他延伸含义,本人愿意公开发帖道歉.

楼主:
回128楼的兄弟.我虽是版主,但也是参加讨论的一员。

如果说我“太过于主观,不够公正”,这是你的观点,我没什么说的。
但是说“如果讨论问题讨论到某些观点就是无知或者要扣上帽子.”我绝无此意。我不能接受。我又看了几遍127的贴子,绝对没有说yewuyi朋友无知或扣帽子的意思。
我认为在论坛里发言必须遵重网上的朋友,但也没有必要句句话担必别人的误解。畅所欲言嘛。如果大家都挑不出毛病的话,那肯定是废话。

生活中的经验在生活中是对的,但换个地方有可能就不对了。搞电子的往往是细节决定成败。马虎不得。
比如把单片机复位比成汽车起动。一个是几百万门的逻辑电路,另一个是火花塞汽缸。在起动前、起动时、起动后、产生不可靠起动的原因这几个方面肯定是不同的。

关键在于你是否在尽力理解发言人要表达的意思。我也是搞技术的,经常遇到两个人吵了半天,其实两人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I:
同一名话,各人的理解大不一样

    救火车将集众人的言谈作出总结,精神可嘉,只是这总结文档中的“错误观点:”一词我看不如用“有争议的论断:”会更贴切些。

网友I:
随便提提,没什么大意见

学习dai_weis好榜样……

声明:此帖为个人观点,如果不妥可随时删改,如果某些言语对任何人产生误会或者其他延伸含义,本人愿意公开发帖道歉.

网友A:
阻容复位的取值原理

点右键另存为下载以后改成 .doc 文件就可以看到啦

网友AU:
建议使用阻容复位者勿忘加上放电二极管

在电源不稳、频繁上下电情况下放电二极管的作用很明显的

网友BF:
对互斥喂狗有疑问,能否举个实际例子?

2主循环养狗和中断养狗我都支持,我认为实现条件互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断死主程序不死,主程序死中断不死都是有可能的。

发生看门狗复位,应该是mcu受到外部干扰,程序飞掉的情况下,

问题0:现在假设程序飞掉,主程序还可以喂狗吗?这种概率和中彩票不相上下了吧

问题1:假设主程序喂狗,死在中断里不出来,不是也复位了吗?
问题2:假设主程序喂狗,要是不停的进出某个中断,我对中断分个类,外部中断,例如51的外部中断,还有现在的51有PCA阵列功能,这个怎么能知道是死机呢?如果51的外部中断结一个键盘芯片,这个出故障,怎么判断?要是PCA不停进中断,例如外部脉冲计数,这个不停进中断,我也不好说故障了
问题3:要是内部中断,例如定时器,进中断定时器不是要重新赋值吗,这个会死吗?

网友BG(2007-09-01):
狗是最低保障线,一般不用。

RC复位一搬也没在产品里用,全用复位芯片了。

网友BH:
服了!!!!!!

楼主一再强调大家把怎么把狗用好的心得讲一下
各位却不停地在说些有必要养狗,没必要养狗之类的话
晕了~~~~~~~~~~~~~~~~~~~~~~~~~~~~~~~~~~~~~

网友BI:
狗还是要的,但是不能乱用狗

网友BJ:

有谁能告诉我门禁系统的工作原理,我指的是权限问题啊,我的校园一卡通一开始可以在学校几个食堂用,现在只能在一个食堂用,并且以前可以涮出校们进入,可是现在不行了,进入校门都不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啊

网友BK:
是看门狗没用好吧.

是看门狗没用好吧.

网友B:
应该是权限的问题

网友BL:
问个肤浅的问题

用了外部看门狗,还有必要用内部的看门狗吗?

网友BM:
用了外部看门狗,就不必用内部看门狗了。

就好象一个人没有必要植两颗心脏。

网友BN(2007-11-20):
MAX813L

1。发现MAX813L存在可控硅效应
2。不知道IMP813的性能如何,知道的朋友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