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過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8):
哪个大侠用过nRF24LE1的啊
在1M,2M的传输速率下都能配对,250KBPS不行,是屏蔽了?自己要写协议的话怎么写呢?RF_SETUP寄存器中的RF_DR_HIGH和RF_DR_LOW好设置的,还要其他哪里要设置吗?麻烦知道的大侠指点迷津!觉得硬件没问题了,软件不知道写协议怎么写啊

网友B:
晕,无效邮件地址。
你设置一个是一定不行的,还有很多个要设置,而且TX/RX要设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