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稳定的1V电源

楼主(2008-11-06):
有没有什么芯片能把5V、15V电压变为1V(比如7801。。。)?
或者什么简单电路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基准电压源程+运放+输出驱动

网友A:
或者用两个TL431

网友B:
要多大得电流? 可以用LM10或去找低输出电压的LDO

不过LDO大多不能承受15V的输入

楼主:
ljm810010大虾:

TL431最小输出2。5V,怎么得到1V的?而且还用两个。。。。

xwj大虾:
LM10好像也有个2V的限制。。。请问怎么连?

网友A:
LS还没看明的的我电路

TL431是不能直接输出1V,但可以输出3.5V和2.5V,3.5V - 2.5V, 不就刚好是1.0V了吗?

楼主:
原来还有图啊。。。

不好意思我一般不让游览器自动下载图片的,所以一时没注意。。。我更没想到 ljm810010 您如此有侠者风范想到用语言解释不清还画了图。。。非常感谢!我又学到不少!
那个TL431的档我刚看了下,请问下它对VCC以及跟VCC接的那个电阻有要求么?比如VCC要大于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