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机器周期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MOV A,direct 需要1个机器周期
MOV Rn,direct 需要2个机器周期

为什么访问Rn比访问A慢呢?

ps:我是刚学51单片机的学生,很抱歉问了这个很低级的问题,可我在书上找不到答案,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说下

网友A:
如果你是搞MCU芯片开发设计的,连这个都不清楚,实在说不

网友B:
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访问Rn比访问A慢呢”

为什么访问Rn比访问A慢呢?
*********************************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最初设计这个MCU的人。

楼主为什么不去整明白:同样一个快递,为什么发国内要1周,发国外却要1月?

网友C:
不是太好回答

楼主: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要问

楼主为什么不去整明白:同样一个快递,为什么发国内要1周,发国外却要1月?
*********************************
如果是这样,

MOV A,#data
MOV Rn,#data
却都是1个机器周期,该如何解释?

我是诚心求知识,如果您懂的话,请态度好一些

网友B:
有没那么多为什么

这是这个MCU设计的时候就这样定死的(具体为什么要这样,你最好去问设计这个MCU的人。)
你可以简单认为:这条指令比那条指令要多一个指令周期是因为它所做的事稍微复杂些,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完成。
对于使用这个MCU的人,只需要知道每一条指令执行的周期是多少就行了,而不需要知道每一条指令的执行周期为什么是这么多个周期(花费青春去深究为什么这条指令比那条指令要多一个周期,为什么又比另外一条少一个周期没什么意义)。

网友D:
没事

学习就这样的,一开始肯定会有碰壁,**就好

网友E:
ACC是寄存器中的寄存器...

网友F(2011-05-28):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也不对啊 RAM和SFR都是片内数据存储去 rn在低128ram中 acc在高的sfr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