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signed char和unsigned char code的区别

楼主(2007-07-30):
为什么在编译时用unsigned char会提示segment too long

网友A:
区别是:一个在ram 一个在rom

区别是:一个在ram   一个在rom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定义的量有什么作用啊?

我也遇到过内存溢出的情况,但不知道unsigned char code定义的量有什么作用,谁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C:
放一些固定的数据,一般查表用,这样可以少占用ram

放一些固定的数据,一般查表用,这样可以少占用ram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