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启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1-06):
我用的是AT89C52,它在上电复位之前会100mS左右的低电平,然后复位,IO又变为低电平,我奇怪是那100mS的低电平是怎么来的。它让我很头疼啊,老是烧东西啊

网友A:
哪里出来低电平

楼主:
IO口

现在问题解决了,我换了单片机芯片,难道89C52的所以芯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用过N多AT89C52,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LZ这个问题是个例

我也用过挺多AT89X52,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到是遇到过,新的片子,在没加密的情况下,只烧了一次程序就不能再烧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我碰到过奇怪的问题,51的产品开机时间长了,每次开机的时候128X64就出现一屏幕的乱码,要关机重新启动,N次都不行,放一段时间,有时候会好有时候还是不好。把里面的乱七八糟的线重新布了一下,有时候能好有时候也不能好。

楼主:
嗯,希望是个个例啊

嗯,希望是个个例啊,可能公司买的这批产品有问题啊,要不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啊

网友D:
不是产品问题。

是你的复位电路设计问题!

如果复位电路的设计可能造成烧东西,那就要好好分析重新设计了。单片机复位电路可以很简单,但是如果关联到其他电路,就需要较复杂的外部电路来保证其复位可靠性了。

LZ和6楼的主要问题当然不是芯片的问题,与硬、软件设计都有关系。

例如基本一条。为避免大多数接口外设硬件(例如显示芯片)复位时间同步问题,“软件开机延时。”是必须的。是否做到?还有其它等等。

网友E(2008-12-15):
检查电源

出现问题先检查线路,线路没有问题检查电源,有时候单片机器和其他元件一起使用的时候会把电源拉低,这个时候单片机工作就不稳定,保证你单片机工作电源稳定很重要,我一起做一个电源测试的产品就是一上电电源电压就会被拉低,导致整个系统出问题,这种问题除了软件,硬件也要检查,目前市场上的51单片机好象又不稳定的,我以前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IO口的输出电流和灌电流比原来买的差不少,有知道原因的告诉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F:
AT89CXX是有这个现象

以前碰到过,复位和起振时间减少会好一些。
肯定是芯片的BUG。

网友G:
6楼的是你自己的软件问题哦

网友H:
我也碰到过6楼的问题,请问楼上,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I:
这种问题碰到过

我在执行部分加了一点分压和延时,才解决的。

我分析是因为电源电压建立的慢造成的,在电压没有上升到可供晶体振荡器起振的时候,例如2点几伏,内部各个寄存器状态不确定,一旦时钟正常了,有效复位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