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电动势用什么运放放大?

楼主(2008-11-06):
    1.我想把PT100的电压用运放大后用AD采集。请问用什么运放合适啦?
    2.我用MAX6675做K型热电偶信号采集,MAX6675要30元,很贵。现在想把MAX6675的电压用运放放大后,也用AD采集,然后测量本地温度,做冷端补偿。请问这样又用什么运放适合?
    3.要使用高精度的运放一定要用双电源供电的吗?最好可以单电源供电了!
    4.测量本地温度用什么器件最好啦。用热敏电阻精度会不会低了些啦?还有什么比较便宜点的温度感应器件啦?
    谢谢!!

网友A:
pt100是热电阻

楼主:
用OP07可以吗?

谢谢.

网友B:
2楼的问题你应重视

PT100是铂电阻,其和热电偶的原理是不同的。当然处理方法也是不同的。你不搞清这个,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C:
看精度

我用单5V的LM358照样做K型,

网友D:
连PT100是什么都不知道,还问问题?

网友E:
RE

一般的低噪声运放都行

楼主:
我现在明白多了.

PT100是热敏电阻,分压后直接用AD读其电压然计算其电阻这样可以了吧?

那我要放大K型热电偶的电动势,应该是什么运放合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