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并个稳压管...说是可以增加开关速度,是这样的

楼主(2008-11-06):
请问各位Mr. & Mrs.:
    一般来说常用继电器输出部分都是接个续流二极管然后直接拖继电器就完事了,可是我发现好多PLC的输出口都有加稳压管~~说是可以加快继电器开关速度,真是好奇怪啊...另外假设继电器是24V的(继电器外面拖的东西就不管了)那么我该用什么型号的稳压管好呢?

网友A:
哦,是的,是这样的。

说对了一半,是加快关的速度,不是加快开的速度。稳压管还要并得有技巧。

网友B:
楼上详细点嘛,再普及普及.

网友A:
这个道理很简单

继电器加电后,里面的线圈有储能;当外部电压撤消后,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来释放能量。一般的电路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普通二极管来提供泄放回路,这样线圈中的能量就施加于二极管j是释放。由于二极管结压为0.7V左右,所以反向电压也被限制在0.7V之内,这时保护了驱动管不被反压击穿,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用我多说。问题是0.7V电压施加于二极管上,能量消耗得较慢,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把之前的储能耗尽;如果用一稳压管代替,那么反压就不会限于0.7V内,如12V稳压管把反压限于12V内,那么稳压管上能量消耗较快,从而使继电器更快速释放。当然要注意稳压管要再串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后才能在这使用,原因不用我多说。也可以用压敏电阻,只要参数合适。还要注意驱动管的耐压,要大于电源电压和反压之和,否则......

楼主:
谢谢 Mr.ljm810010

原来这样啊...我本来还以为直接拿稳压管换掉那个续流管就完事了...

网友C:
有疑问,假如0.7放电慢,那么假如二极管压降为0V呢?

“问题是0.7V电压施加于二极管上,能量消耗得较慢”

这句话 值得 推敲

网友A:
假如有个压降为0的二极管就发达咯!

如果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再假如线圈内阻也是0,这样线一经加电,里面的电流就永不消失,能量也永久保持在内不消失。这就是我梦补寐以求的超导体,磁悬汽车。

网友D:
ljm810010

呵呵 你真幽默

网友E:
--

再简单点,为了保护继电器驱动的管子,并加速继电器释放。原来,上面的已有说了的了

网友C:
真是这样吗?

如果三极管的耐压很高,我们不加这个续流管,继电器释放就最快。这个应该得到大家的认同。

“如12V稳压管把反压限于12V内,那么稳压管上能量消耗较快”

按10010的意思,我们加个12000V的稳压管,那么在12000V稳压管上能量消耗较快。显然,极限的思想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漏洞。

   我首先认可加稳压 管比不加,继电器要释放快。

   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继电器的储备能量是一定的,

当仅接的是一个二极管时,

大部分能量都消耗了(负载是继电器电阻和二极管),

而接一个稳压管时,

负载为继电器电阻和二极管和稳压管,

放电电压曲线比二极管高,放电电流曲线就小些,而且能量有一部分是不转化

为电能的。

而电流一旦小于继电器保持电流时,继电器就断开。(电流起作用)

这也与不接什么管子关断最快吻合。

当二极管电压为0。这个可以理解为用导线短接继电器。所有的能量转化为电能

呢。(继电器发热。)

注意,继电器是有几百上K的电阻约。所以能量不消失的想法也是想想而已约。

这样说,是否妥当呢?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C:
而加个稳压管,是折中主意

稳压管 钳制放电电压。

如果稳压管电压换大,管断时间变短,那样要求三极管耐压增加。

但三极管耐压一定后,我们就可以选一个稳压管,达到保护与关断时间的折中。

网友A:
比较认同 11楼谈的元贴友的观点

比较认同 11楼谈的元贴友的观点,正是折中主意,限制一定的反压来有限地提高释放速度。当然不要存在极限的思想,12000的反压一般继电器线圈是达不到的,主要受分布电容影响,将以有限幅度的LC衰减振荡形式消耗能量。超导二极管也不可能,超导线圈也不可能,这些只能想象。

网友F:
开玩笑

继电器是ms级的速度
二极管的是ns(再差也有us)的速度

网友A:
楼上误会了

楼上没看清楼主的意思吧,跟二极管开关速度ns级别是两回事。

网友G:
这叫“点刹”

若用续流二极管就好比让一辆行驶中的汽车自由滑行最终停止,而若啥都不用则是将车往墙上撞。

若采用稳压管(注意方向于续流二极管接法相反),则相当于汽车的点刹。因稳压管正向导通,故必须反向串一个普通整流二极管。

网友H:
电感电流可以近似认为是恒定的,那么消耗的功率为电压*电

如果负载电阻(含电感本身电阻)上电压越大,那么消耗的功率当然也就越大了。

网友I:
电路分析好久都没用了,写程序写傻了

网友J(2014-03-03):
其实灰常简单的问题,画一个图,电流为I0的电感串联一个电阻R,放电曲线为指数,放电时间常数为L/R。

先看不加任何二极管保护,R为继电器电阻+驱动管(如BJT)ce间电阻,R肯定很大,所以放电很快,但是ce间击穿的风险非常大。
再看加一个二极管,电阻忽略不计,那么R仅为继电器电阻,保护的目的虽然达到了,放电时间却变长。
最后加一个稳压管,在稳压管工作时电阻可以随着电流的变大而很大很大,所以放电时间很快,同时钳位作用又达到了保护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稳压管有些工程师换成电阻,甚至直接用一个压敏电阻代替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