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 的MOS管 IRL2203/3803 用于控制24V电源有问题吗

楼主(2008-11-06):
30V 的MOS管 IRL2203/3803 用于控制开关电源的24V输出给半导体制冷片,有问题吗

耐压裕量是不是太小了?

先谢啦!

网友A:
太小了,对半总是分吧。

网友B:
用在这个电路没问题。

网友C:
开关电源?

是BUCK电路?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是最普遍的 220V 输入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

网友D:
太小了

如果用到24V逆变,耐压应该70V以上

网友E:
太小了点吧

网友F:
控制24V电源

如果只是简单的开关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