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网卡在发广播帧时,10M的网卡是怎么收到的?

楼主(2007-07-31):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网卡低层的问题,100M的网卡发的数据,如何让10M的网卡收到的?

如果说一对一通信还可以想象,问题是100M的网卡发广播帧时,是否只要检测到网络内有10M的网卡,就以10M的速度来发?

还是10M、100M之间有别的协议......?

网友A:
直联的话10M网卡根本收不到100M的信号,除非100M网卡降速成10M

正常应用一般是使用交换机,交换机是知道网卡的速度的,好的交换机会按端口所联网卡相应速率转发

注意:交换机是按端口转发数据得,不是对应连接的端口没有数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