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eil C编程 外部中断和强制跳转

楼主(2008-11-07):
一段程序用在89S52:
void main()
{ ......
  ......
  while(1)
    {
       for(;;) //第一个死循环
         {;;;} //里面有多个语句、调用函数等等
       for(;;) //第二个死循环
         {;;;} //里面有多个语句、调用函数等等
    }
}
void wai_zhong_duan_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
{
  EX0=0;        //P3^2是外部硬件中断,手动按下一个按钮
  if(P3^2==0){;;}//进入中断后 执行一个命令 跳到第二个死循环里
  EX0=1;
}
开始在第一个死循环里运行。进入中断后 执行一个命令 跳到第二个死循环里运行。想用GOTO,不在一个函数里 不能。设置一个标记,则要在第一个里面逐句判断,语句多太困难了。请教有什么好办法达到目的?
  谢谢

网友A:
为何要如此“死”脑筋,不会加个标志切换?

网友B:
唉,先把脑筋转过来再说...

网友C:
可使用中断标识符

网友D:
看看

我理解的是 应该置一个全局变量标志 第一个死循环检查标志位,中断发生修改标志位,中断返回等检查到标志位变动则跳出继续下一个死循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哈哈我也才学不懂欢迎丢砖头

楼主:
脑袋还没转过来......,再请各位指教

“中断标识符”是中断发生的特定系统标记还是用户自己定义的一个变量?中断程序结束只能返回现场吗?能否在中断程序里删掉进入中断前保存的记录,再用一个什么命令之类跳到新的程序行(块)?
    在任意时刻,希望中断发生后即刻停止正在运行的语句。中断程序结束返回去判断标志变化,判断和跳转需放在每个程序语句后面,这还行吗?
    半天了,血压升了不少,脑袋还没转过来......,再请各位指教。

网友E:
楼主先休息几天再来想这个问题吧.

网友F:
从中断直接跳转到主程序

这太可怕了...
建议LZ先去理解什么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