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折磨了我2天的CAN网络问题

楼主(2008-11-07):
  最近在飞思卡尔的8位芯片DZ60上连接一个CAN网络,程序在调试中遇到了奇怪问题,我在BDM调试模式下,烧写后,点F5running,CAN收发报文都很正常,但重新断电复位后,CAN通信不成功。
 1,我觉得可能是晶振问题,用的是系统默认的时钟。但我其他模块,闪烁啊之类的都可以运行啊。
2,那可能是CAN波特率不匹配,因为如果波特率不匹配的话,那边的收发装置也是那样的错误。但我再算了没问题啊,而且在调试模式下也可以正常收发,说明波特率没问题。

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错误,或者到底BDM模式下程序的运行和上电复位后正常运行下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A(2018-06-08):
太专业了,我是来学习的占个沙发

网友B:
BDM调试模式下,内核受调试器的影响, 经常被调试器打断吧, 实时性会降低.
看看能否设置 CAN 模块不受调试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