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上位机是DSP

下位机是单片机 ,有好几个下位机

现在希望实现上电的时候给每台下位机分配地址,请问该怎么实现?

我想用随机数,可是得不到不同的“种子”,程序一样的话,每台

下位机产生的随机数都是一样的。

请教有没有方法在每台下位机程序相同的情况下,实现给下位机分配

地址?

谢谢大家

网友A:
真正的随机数要用硬件产生

网友B:
随即取定时器中的计数

楼主:
有大侠帮忙吗

有大侠帮忙吗

网友C:
别人做过了,照搬就是。

这种方案还是按照国外FB的做法。一个系统的各个节点,如果每次开机都变化地址,只能是给自己找麻烦。

系统安装好以后的各个节点地址分配,只在第一次接入系统时是随机的,随机地址会不会与其它节点地址重合由主站扫描告知。如有重合,这时靠人工改变板上地址设置开关,再看结果,重复直到主站告知无重和地址。节点地址以后不再变化。(除非这个系统不再用了,板子拿到其他系统应用,重新分配地址。)

这个过程可以参考很多FB协议的做法。 没必要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