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片载FLASH好象不怎么好用

楼主(2008-11-07):
(无正文)

网友A:
RE

很好用啊,你所说的不好用,是那方面的?
所有的FLASH都是要先擦除,才能写数据的哦

网友B:
回张工

他提供的以8000H起的片载DATE FALSH做数据存储看起来很是方便,用他们提供的函数操作的时候写进去都返回OK,可是读出都不对的,是那里还没有做的位吗?

网友C:
代码,没代码要人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C:
昏倒,你找不到重点啊?

你是读写有问题,可你拿来的程序是读写的上层程序,关键的读写驱动却没有。
u8 byte_read(u16 address)
{
?????????
}
void byte_program(u16 address,u8 dat)
{
????????????
}

网友B:
回z_no1朋友读写驱动是STC的网站上提供的

/* ×Ö½Ú±à³Ì */
INT8U byte_program(INT16U byte_addr, INT8U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ISP_IAPÃüÁî */
    ISP_TRIG    =    0xb9;        /* ´¥·¢ISP_IAPÃüÁî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网友B: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写 Flash Data 的任何一个字节之前

要保证该字节的原有内容为 0xff。

网友B:
就是说必须要在写之前要擦除?

楼主:
刚才看看以下

好象只能以200H为单位擦除,这就很是不方便了

网友C:
FLASH嘛,又不是真的EEPROM。

FLASH和EEPROM的最大区别就在可不可以单个字节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