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能告诉我怎么检测自己的单片机软硬件的开发水平?

楼主(2008-11-07):
我做这个也快一年了,总感觉开发产品力不从心.
硬件,自己的水平现在就是在组装,模块组装,电源模块啊,通信模块啊,控制模块等等就这么东拼西凑的.
软件呢,就是函数自己创建,能拿来用的程序,也尽量拿来用.

我就感觉是不是东西做多了,自己要归纳整理下,硬件就分模块电路,软件就函数库,以后自己要用的时候,粘贴再修改下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处理,毕竟自己经验也不多.

还有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这个寄存器啊,那个寄存器啊,用过之后就忘了,要用再去查,这个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吗?还是有些东西,确实需要把它记住的.
做硬件时,也是经常翻书,我就觉得自己对电路的一些基本概念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过来人怎么处理,哎,毕竟菜鸟一个?

还有碰到问题,(我指的是总工没做过的,如果他做过,我就先问他了)
处理的方法现在就是
1百度,和GOOGLE,不行
2就是BBS发帖,或者找到某个人有做过这个东西,发EMAIL求资料或请教,
3再不行,再回来看下DATASHEET,再想办法

不知道各位怎么处理的,就是没用过TEAM的,组讨论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组,做同样一个产品或类似产品的组可以讨论的,毕竟应用的领域太大了,很多问题问同一个人是不可能(就象我常不会就仍给总工,他总说,自己想办法去,我知道他是有在培养我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说提的问题和这个仍问题给别人是两码事,不知道哥们你是否有在用TEAM这类的.

还有我再想怎么把硬件和软件基础打得更牢一些,以后做产品的速度才更快更好?
不知道前辈是怎么把这些基础打得这么牢的,象总工这类人,我就觉得,怎么基础这么好了?

检测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水平是不是要考虑在同等条件下,谁用的时间短,更可靠,成本低这些东东,事实上,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只考虑,硬件是否工作正常,软件调试是否有问题?不行就改到工作正常,至于硬件成本,可靠行,软件执行效率,是否有BUG等等问题,我是觉得在我目前这个水平阶段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不知道哥们你对我的想法有什么想**

哥们你能否分析下,我的这些想法,大家聊一聊?

网友A:
你的题目好大

简单的检验方法,看看身边周围的电子的东西,如果让你做是否都知道怎么做出来?

才一年,路还长着呢

楼主:
3楼:不是我题目好大,而是你根本没看明白我的表述的东西,也就是你不清楚我的问题?

至于你说的周围的电子东西,我是觉得电子应用技术只是一个基础,而且应用的方面很广,所以我觉得你的方法不行.你怎么知道你能否做出来呢?臆断?细节的东西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2楼:仁兄,你一语中地啊.
我说的硬件组装的意思是能拿来用的相关模块,尽量拿来用,不行再自己想办法呀.这些东西不可能从头来的,有得用,就尽量用现成的,谁那么傻还自己摸索?

象软件,的确,做项目不是考试,可是我在想,什么该记住,而那些只要能用就行了,要用再去查?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是不是应该哪些该记住的,象算法或其他的,应用起来才灵活.如果你这会用了,可是又忘了,怎么举一反三.

象软件优化,我觉得我还是不够,你的建议很好呢

还有独立这个问题,的确,独立不是孤立,也不是死板,当然跟依赖是反着来的
正解我还不是很明白,有时侯,做东西倒是很容易联想到做其他事情,我是觉得做事的道理很多是相通的,正如以前读书,讲究的是学习方法,而不是学习的内容.
出社会后,我就觉得做单片机开发,就象在学习做事的方法.

当然,职业的差异,导致做人的方法现在还很菜,如何与人沟通等问题
不过我是觉得职业既然有差异,那就利其利,避其弊,

聊聊,跑题就无所谓了,思想能碰撞就是好事了,呵呵.

网友B:
把电路图里每一个元件的参数算一遍

做到整个电路图里的元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所有参数和工作原理你全部清除——即使你的产品只是一个简单的电池充电器。

做到上面这点,你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可以笑傲江湖的那种。

网友C:
潜水

我现在还是学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样?自己对单片机也是只要初步的了解!会用做些简单的东西而已!

网友D:
同感!

我的情况跟楼主有点类似,不同的是我的总工是搞机械的,不太懂微电子这一块,所以基本上这块是自己独立在弄。今年刚毕业,感觉很多东西跟大学时代学到的都不同。元器件的选型就是一个比较难的槛,偏偏又受空间限制的很死,除了从硬件方面尽量少选、选小(贴片)之外,还得尽量从软件上来弥补功能。总之,要学的太多了,都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了。而且很多新的集成元器件都不太知道,找到了也得开一大堆的英文PDF资料,刚开始很不适应,不过现在好很多了(幸好大学四年英文没落下)。慢慢来吧,一下子也吃不下太多,即使吃下了也会消化不良的。共同努力吧!

网友E:
硬件不敢说

软件问下自己能不能独立把底层驱动写的很好(不是通)。

网友F:
硬件比经验,软件比好的算法

   硬件基础的最好不要google,自己清楚直接搞出来。软件书写习惯好,对一些常用算法不用google。我认为这就还算行了。
   成功的项目体现着你的思想,那证明你自然就是高手。

网友G:
留个脚印继续学习

网友H:
认清自己能力在那里,专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