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侠!

楼主(2008-11-08):
在下要做个单片机试验,是流水灯试验
但是要外部中断,既是按键一下灯才亮,按一下灯亮一盏
不知道该怎么写
希望各位大侠有时间写下源程序给我!
lianyises@163.com

网友A:
怎么说呢?

网友B:
怎么说的不详细

比如单片机型号,灯是逐一点亮,还是就亮一个循环.

网友C:
你这要求 也太高了吧??

哪位大侠能有那么多时间,写出源程序给你???再说你自己学习,为什么让别人给写源程序??

楼主:
型号是89c51
灯是逐一点亮
想了很久
想不出来
只好麻烦大家了啊
本人也是刚学

楼主:
自己的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ov r7,#0feh
mov p1,#0feh
main:jnb p3.2,$
clr it0
setb ea
setb ex0
clr p3.2
clr ea
clr ex0
loop:mov a,r7
rl a
mov p1,a
mov r7,a
lcall delay
jb p3.2,loop
jmp main
reti
delay:mov r3,#50h
delay_1:mov r6,#100h
nop
delay_2:djnz r6,delay_2
djnz r3,delay_1
ret
end

网友D:
先学习一种高级语言, 学会书写风格

网友E:
全错了!

中断程序在哪里?
P3.2置低,按键如何响应?

网友F:
LED流水灯参考程序

;;;;;;;;;;;;;;;;;;;;;;;;;;;;;;;;;;;;;;;;;;;;;;;;;;;;;;;;;;;;;;;;;;;;;
;                       LED流水灯参考程序                           ;
;       按键每按下一次,LED指示灯状态左移一位                       ;
;       MCU:89C51                                FOSC=11.0592M      ;
;       程序编制:红心J                          2008-11-10         ;
;;;;;;;;;;;;;;;;;;;;;;;;;;;;;;;;;;;;;;;;;;;;;;;;;;;;;;;;;;;;;;;;;;;;;

MBUF_LED        EQU     7FH
KEY_INPUT       EQU     P3.2
;====================================================================
                ORG     0
RESET:          LJMP    START
;====================================================================
                ORG     3
INT_EX0:        PUSH    PSW
                PUSH    ACC
                LJMP    PROC_EX0_DOWN
;====================================================================
                ORG     30H
PROC_EX0_DOWN:  LCALL   DELAY20MS
                JB      KEY_INPUT,PROC_EX0_END

PROC_EX0_UP:    JNB     KEY_INPUT,$
                LCALL   DELAY20MS
                JNB     KEY_INPUT,PROC_EX0_UP

                MOV     P1,MBUF_LED
                MOV     A,MBUF_LED
                RL      A
                MOV     MBUF_LED,A

PROC_EX0_END:   POP     ACC
                POP     PSW
                RETI
;====================================================================
DELAY20MS:      MOV     R6,#36
                MOV     R7,#0
DELAY20MS_1:    DJNZ    R7,$
                DJNZ    R6,DELAY20MS_1
                RET
;====================================================================
START:          MOV     MBUF_LED,#0FEH
;====================================================================
MAIN:           SETB    KEY_INPUT
                SETB    EX0
                SETB    EA
                SJMP    MAIN
;====================================================================

网友G:
看见跪求的进来踩两脚

  自己都看贱自己,怎么指望别人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