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测温

楼主(2008-11-09):
远程测温

温度-60 ~ 500    多点、采样频率要求不高(30秒以内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电路,不用AD转换

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点与点的距离们?

网友B:
不用AD转换,远程传输的是什么信号?

模拟信号?
远程传输模拟信号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网友C:
三线制的pt100

  市场上看到有5m的,温度-200~500度

  其实pt100可以做到-200~850度

  设置消线差电路可以做到很长距离,但是温度范围太大就无法保证线性精度,特别是pt100的正温度和负温度是两个公式,无法靠纯硬件满足,要用单片机才行

网友D:
楼主,你认为是AD贵还是传输模拟信号贵呢?

网友E:
给个精度来先!

如题!

网友F:
用V/F,爱多远就多远,只要驱动功率够。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用LM33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