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必须复位两次才能正确显示,求助!

楼主(2007-07-31):
1602液晶必须在系统复位两次以后才能正确显示,并且在后面的程序运行中一直是正确的。上电必须再手动复位一次才能正确显示,用仿真器的时候也是必须软件复位两次才能正确显示,只复位一次显示的还是上次的内容,在程序中把相同的显示语句调用两次没有作用,程序别的部分没有问题
液晶是HD44780的,用的四位总线方式
这个问题已困扰我两三年了,在不同的板子上都出现过,今天在实验板上又出现了,向各位求助,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液晶上电复位的时间比较长,

可以试着在程序里对液晶复位前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B:
呵呵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想了很久没有想通  不知道厂商知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第一次没有起作用吧。。。

网友D:
2楼说的对

我原来也遇到过,上电后应在程序中延时长一些再对液晶进行初始化

网友E:
我也是

我也是,要复位多次,书上的例子是复位3次,不知有什么道理

网友F:
我的液晶也总出些怪现象

又时间好好整整!!

楼主:
在液晶初始化之前以前延时很长时间了,郁闷

网友G:
之前做过,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