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现要将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显

楼主(2007-07-31):
(无正文)

网友A:
有uart的就用uart,没有的用io口模拟

 1:有uart的就不说了!
 2:用io口模拟的,其实就是用定时器hi low 的发数据
    首先 start + 8bit+停止位
     hi low 的长短,有波特率算出!如:9600 每一bit就是104us,
     呵呵,16位的好像要先发低位,再发高位吧(记不清了)

网友A:
很久了,记不清了,试试就会了

网友B:
晕死了

定义unsigned char result[2],只有result[0]和result[1],你怎么还使用result[2]。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十六进制显示数据的,采集到的数据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直接发到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了 ?

怎么了 ?
“定义unsigned char result[2],只有result[0]和result[1],你怎么还使用result[2]”?
呵呵,这句 话让我怎么理解??
“采集到的数据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直接发到串口就可以了。  ”
我这么做了,我发送的十进制如: 95,结果就收到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想还是 自己先 转换为二进制或者16进制,但又不清楚如何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