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tmp101吗

楼主(2007-07-31):
I2C接口的,温度寄存器共有12位,一次读一字节的话要怎样读啊,单片机读完以字节的话怎样反馈应答信号啊,将sda置0吗

网友A:
dd

WRITING/READING TO THE TMP100 AND
TMP101
Accessing a particular register on the TMP100 and
TMP101 is accomplished by writing the appropriate value
to the Pointer Register. The value for the Pointer Register
is the first byte transferred after the I2C slave address byte
with the R/W bit LOW. Every write operation to the
TMP100 and TMP101 requires a value for the Pointer
Register. (Refer to Figure 6.)
When reading from the TMP100 and TMP101, the last
value stored in the Pointer Register by a write operation is
used to determine which register is read by a read
operation. To change the register pointer for a read
operation, a new value must be written to the Pointer
Register.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issuing an I2C slave
address byte with the R/W bit LOW, followed by the Pointer
Register Byte. No additional data is required. The master
can then generate a START condition and send the I2C
slave address byte with the R/W bit HIGH to initiate the
read command. See Figure 7 for details of this sequence.
If repeated reads from the same register are desire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ontinually send the Pointer Register
bytes as the TMP100 and TMP101 will remember the
Pointer Register value until it is changed by the next write
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