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理解这个电路的输出为什么会有负电压?

楼主(2007-07-31):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电机转速检测用的光电转换电路,通过对光路的遮挡来输出脉冲供微控制器测量电机转速(很简单吧),按理说它的输出应该只是正电压,可是我通过简易示波器(电脑声卡)测量的输出电压却是这样(绿色的线),波形里面有负电压,很奇怪,哪位大虾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奇怪

最近上传图片为什么总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不应该出现负电压的

应该是测量的问题。

楼主:
我也倾向于这个原因

要是有个真正的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B:
dd

工具都不好还有什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