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OW()函数问题

楼主(2008-11-10):
KEIL里面有MATH.H的数**算头文件POW();意思是求X的Y次方功能,     KL=POW(10,2);返回的是99,后来试了以下,除10的1次方结果正确以外,无论10的2---9次方,结果都是正确值少1的返回;搞不懂了

网友A:
你用的是整数吧?这个函数返回的是浮点数

浮点数向整数转化时,采用的是直接丢弃小数部分的方式,所以结果会偏小。
如果要四舍五入的话,运算结果要加上0.5,例如:
unsigned long int x;
x=pow(10,2)+0.5;
这样x的结果就会是100了,当然你可以试试其它数。

当然了,如果最后的结果是浮点数,那么就不用这个加0.5的操作,最后的结果当然也肯定会有一定误差,这个主要是浮点数精度问题,浮点数比较时也不能直接用等号比较。

楼主:
是的了,刚才有仔细看看函数说明

确实是浮点型运算,返回的是一个FLOAT型,我把他付给了INT型,结果小数点后的99999999999999999999就被忽略了.

网友B:
基本习惯: = + 0.5;

楼主:
那么是否有INT型的函数呢?

楼主:
谢谢computer00,HWM两位朋友

网友C:
整数次方字节用乘法即可,又快又好

但要注意计算溢出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