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SPI串行接口的DA芯片,要求12位,有性价比高的请推荐

楼主(2008-11-10):
最近被朋友叫去改造一个高压发生器,要求0-600V可调,原来系统用的是12位DA芯片为TLC5618CP,要40多元一片.这片子有些不好找,大家熟悉DA芯片选型的推荐推荐,最好保留12位DA特性和SPI接口.美信有类似的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
推荐一个

MICROCHIP的MCP4821能符合你的要求,就是INLmax=12有点大,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谢谢楼上WDM的推荐,找了个文档看看,性价比还真不错

楼主:
tlc5618的INL的确较小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wdm,这个参数对哪个性能有影响

我这个系统,有AD测试回路测量最终的输出结果,是闭环控制.这个INL太大是否会影响到输出的稳定性,有些吃不准呀.

网友B:
输出电压线性

网友C:
楼主的需要

用PWM就可以实现吧

楼主:
谢谢大家,PWM理论上可行,但宜慎用

网友A:
我也觉得PWM应慎用

上次做脉冲群试验时,PWM输出的4-20MA跳动厉害,后来就没有用.
楼上再查一下这两个芯片:TI的DAC7611和凌特的LT2630.

网友C:
不会吧

4-20mA 我看到的产品都是用PWM,我现在设计的也是,只是还没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