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

楼主(2007-08-01):
hd, ov, vr, ST, start
各位大虾,谁能帮我解释下下面的程序,特别是最后一个表, 非常感谢!!

ORG 0
START: MOV DPTR,#TABLE
LOOP: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01H,LOOP1
JMP START
LOOP1: MOV P1,A
MOV R3,#20
LCALL DELAY
INC DPTR
JMP LOOP
DELAY: MOV R4,#20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1
DJNZ R3,DELAY
RET
TABLE: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0H, 0FFH,00H, 0FFH
DB 01H
END

网友A:
首先说明:这是个实验小程序

ORG 0                                ;启始地址
START: MOV DPTR,#TABLE               ;读表初始地址
LOOP: CLR A                          ;0 to Acc
MOVC A,@A+DPTR                       ;取(DPTR)地址的内容
CJNE A,#01H,LOOP1                    ;判断是否为表的结束
JMP START                            ;读表结束,将重新读TABLE表
LOOP1: MOV P1,A                      ;输出表内容
MOV R3,#20                           ;延时
LCALL DELAY
INC DPTR                             ;表指针加1
JMP LOOP                             ;循环读表
DELAY: MOV R4,#20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1
DJNZ R3,DELAY
RET
TABLE: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0H, 0FFH,00H, 0FFH
DB 01H
END

网友B:
楼主应该多看点书!

楼主:
谢了

谢了,二楼的指教啊